转速/螺距怎样调最省电,飞起来又最猛? 转速/螺距 优化调机仪 (8月11日更新結果)

楼主(2012-07-24):
直机不在做动作时就是在悬停,要叫电池可以用得更久,就要把悬停的电流减到最少,但要在甚麽转速跟螺距的结合下悬停,电流才是最低?  在这样的悬停下,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做出猛猛的动作?

有这麽多的问题........... 怎样调才对?

所以,我打算做一台机器,可以找到最好的点在那里..............

做出如图的装置:

在控上把设好固定螺距,再用这装置找到刚好0g (悬停)的点,把电流记录下来。这样应该可以找到最省电的悬停螺距

大家怎样看?

#### 8月11日更新,做了一个试验:

测试的直机: V120D02S 改装版
电机: HP08S 16800KV
重量连 900mAh 电池 100g

测试结果:
螺距 (度)懸停電流 (A)油門 (%)
55.447.5
64.328
74.125
8422.5
93.820.5
103.820
113.919.5
123.919
144.119
154.218.5

注意: 螺距小过5度跟本飞不起
发现最省电的悬停螺距是9-10度

网友A:
繁體字傷不起啊,大陸同胞還有多少能看懂繁體字啊?慢慢的真的有很多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繁體字傷不起啊,大陸同胞還有多少能看懂繁體字啊?慢慢的真的有很多看不懂了。

都转过来了

楼主:
更新了裝置的設計

网友:
由于有地效,会不准,所以机子要悬空,最好由计算机A/D输入,连续测量,画出曲线,才会容易找出最佳点,一共有几个参数要同时测量:
电流,电压,升力,螺距角,转速。。。。。。。

其实最好是机载智能系统,能在上面参数基础上在不同升力状态下找出最经济方式。。。。。。。。。呵呵

网友B:
嘿,这帖子说到点上了。。。
接触了太多人说电机发热拉,无力拉,甩尾拉,续航差……
原因很大程度都是没有根据电机性能设置合适的螺距,要么过大,要么过小。。。。但一味句怪电机不行,怪电池不行……

楼主做这装置很有意义,虽然未必很准确,但至少测试出来的不同数据会给大家很大的参考价值。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这帖子说到点上了。。。
接触了太多人说电机发热拉,无力拉,甩尾拉,续航差……
原因很大程度都是没有根据电机性能设置合适的螺距,要么过大,要么过小。。。。但一味句怪电机不行,怪电池不行……

楼主做 ...

謝謝頂,其實我打算做完一些試驗後,就建一個計算的模型,用來給大家估計一下調機的指標

之前試過一些外國的電直計算機,不過用來計小電直好像怪怪的,不靠譜........

楼主:
這個週末有時間就做這個

网友:
感谢LZ实验造福模友

楼主:
玩了一会飘虫,手感顺了很多,再飞V120D02S,好顺,担子大起来,早一两个星期还在飞悬停,今天就飞快速航线,还玩慢速自旋........

结果不用说啦,飞远了,看不清,错舵,大炸了......

要把JJ修好才可以做試驗了

楼主:
加了结果,9-10螺距悬停最省电

楼主:
今天用了省電的數據,在控內設定了新的曲線,果然省電很多,以前飛航線6分鐘就沒電了,現在可以用10分鐘。

不過在試一下蛙跳的反應速度就發現這樣的設定飛航線不錯,但3D應該不好,因為加速的反應在低轉速不及高轉速時好。不過我還未去到3D,這樣飛練習不錯,每塊電可以多玩幾分鐘,不錯練。

楼主(2012-09-10):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顶!!!

謝謝頂

网友:
好人好贴,都说devo10的发射功率升过级后就变小了(改到20dB也没用), 向LZ学习,回头我用俺的频谱仪器来测试下数据!

网友:
顶楼主   这样才叫玩航模   玩的明白   到底应该怎样  而不是靠经验  靠想当然

话说  这样的数据厂家都应该测试给出来  印在说明书上

网友:
固伟电源??

网友D:
樓據用在gcp 上不知是否一樣呢?

网友:
额,这样的帖子找了好久,感谢楼主
总以为电池电压和油门开度固定的情况下电流总是相同的(无论螺距怎么变),现在看来要再多多学习了..

楼主(2012-10-15):
引用 网友D:
樓據用在gcp 上不知是否一樣呢?

有时间会试一下,不过我正在研究直机动力学,看看可不可以做一套方程式把这些都算出来.....

网友E:
这个研究有意思,不过,应该不是准确的数据,这是一组模拟实际情况的数据。

真正的应该用到机载电流测量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研究有意思,不过,应该不是准确的数据,这是一组模拟实际情况的数据。

机载电流很難測的,因為電機有3條線,但電調和接收的秏電應該比電機少很多,所以這樣測也不會跟真正的机载电流有很大的分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载电流很難測的,因為電機有3條線,但電調和接收的秏電應該比電機少很多,所以這樣測也不會跟真正的机载 ...

我的意思是,用电子秤测量0重量是否就是悬停状态?

桨旋转的向下的风对电子秤有压力的,不清楚这个对真实情况影响有多大。

网友:
可以,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