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的返航点锁定?

楼主(2012-07-24):
NAZA-M的返航点锁定和WKM的热点环绕有什么分别?!!NAZA-M的返航点锁定功能时,机头方向只可以手动操作?

网友A:
1、两个不相干的问题
2、返航点锁定的功能,简单说就是不管机头朝向,能够倒退回到起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个不相干的问题
2、返航点锁定的功能,简单说就是不管机头朝向,能够倒退回到起飞点。

谢谢解答。我知道打升降杆是以返航点为中心点前进和后退,打横滚杆是左右围绕返航点飞行,是这样吗?!!这机头的动作是怎样的?如果要机头一直指向返航点围绕飞行,是不是要一直修正打方向杆?

网友(2013-01-31):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知道打升降杆是以返航点为中心点前进和后退,打横滚杆是左右围绕返航点飞行,是这样吗?!! ...

什么叫锁定?呵,再看看说明书。

网友:
返航点锁定就是以起飞点(中途没有修改过的话)和飞机的连线为前后方向,两侧为左右方向。往左右打压杆不会绕圈,只会左右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