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的哪个版本是支持旋转轴的?49版不行!

楼主(2012-07-24):
那位知道维宏的哪个版本是支持旋转轴的?49版不行!想试试看旋转轴加工。谢谢了

网友A:
道版的都不行吧 ?

网友B:
Y或者X代替都可以实现。

网友C:
好像我这就有个盗版卡上旋转轴的版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按CTRL+SHIFT+ALT,双击加工参数,可以出来旋转轴选项

网友D:
不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