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给力的锂电扔了可惜,改成控电很好用********

楼主(2012-07-24):
我的D7用电池太费了,正好退下来的锂电能用上,200mAh的三个

每个插头和接头处要用热缩管封一下,耐用很多,电池没电可以用华原配的充电器充饱再用,以后有400mAh的估计更好用

楼主:
电池仓空间很大,900的电池不知道可否装下

网友:
这都能行

网友:
标题

充满一次能飞几个起落啊?

楼主:
输出功率调到0dB,连续使用一个多小时后,变成三个格,具体使用时间待验证中

网友:
我的是用3S2200mAH的电池改的,摔机的时候费了一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功率调到0dB,连续使用一个多小时后,变成三个格,具体使用时间待验证中

这还有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有输出么?

控的无线信号射频输出功率是0dB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我用250的电池 塞进去刚好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

网友:
这个未免也太小了

网友:
亲自试过,只能飞十几电,就3.8v了

网友:
0dB 相當於高頻頭沒有工作。
把功率調到最高進行測試才有意義。

网友:
不够稳定

网友B:
我的直接用450的3S2200电池室进去,刚刚好,开机时间达8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直接用450的3S2200电池室进去,刚刚好,开时间达8小时

看来你动力电可能虚标,我的大很多进不去

网友C:
这个不错。我这儿也一堆玩小电直留下来的锂电呢

网友D:
呵呵。。不错不错。。。放不完的电用来做控电。

网友E:
我用的是手机电池,目前动力电池还没有淘汰下来的。

网友F:
早就在用了~
练习模拟器的控用手机电池做的3S
飞飞机的用450电池,不过塞进去很紧!但是很耐用,还有就是容易过放,改天看看串个电阻,不知道多大的合适,JR9X2,有试过串电阻的朋友说一下呗~

网友G:
我買專用的 遙控鋰電 ,2200 3s 的
充好一次 差不多一個月不理

网友H(2018-03-24):
楼上的,你在手动攻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