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大脚翻了个跟头,转向就没有了,怎么办呀?在 ...
紧急求助!大脚翻了个跟头,转向就没有了,怎么办呀?在线等~~

楼主(2012-07-24):
大脚翻了个跟头,转向就没有了,怎么办呀?把
电池
壳拆开
舵机
跟油门的线换了个位置也不管用,转向没有了?

网友A:
检查舵机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拆呀!没拆下来!

网友:
估计舵机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舵机没事了!能用了!可是油管安不上去了

网友C:
哦 还有这样的。

网友D:
油管打火机烤一下,就软了,就好安了,前提是没有油的情况

网友E:
LZ没有把问题解释清楚,是哪里的问题呢?如何修复的?
没事可以多研究下~~
我上次转向也不行了,以为是转向组件A坏了,最后发现是狗骨掉出来了~~卡住了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