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2.4G遥控距离如何增加?

楼主(2012-07-24):
今天用原装的接收机飞700多米就失控了各位大侠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增加遥控距离

网友:
1、换高增益天线、2、加功放、3、换433mzh增程模块、4、用数字电台、5、换控

网友:
空中700多米不是正常的距离,检查控和接收的天线状况

坛子里有人用原装接收原装控飞过2km+

网友:
2KM    是不是有加攻略啊

网友:
帅哥 加攻放啊   10KM没问题  300块不到就解决问题

网友:
呵呵,我就是加的功放,基本飞都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各位怎么加功放?要不要开拆、钻孔、焊接?具体是什么功放?

网友A(2013-07-02):
EZUHF,直接插在T8FG的教练口,看着就赏心悦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EZUHF,直接插在T8FG的教练口,看着就赏心悦目

价格相当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