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mwc飞控 四轴无法起飞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附带视频)

楼主(2012-07-24):
   今天刚刚装好了mwc的飞控 装机调试过程是根据泡泡老师的教程逐步安装的 参数是默认参数 各种校准也做了 包括用遥控器的校准也做了但是四轴始终无法起飞,表现状态为四轴每个角不规则的跳动,而且桨转的时候都不是一起转右下角的桨启动慢 即使油门到最大还是那样没有要起飞的迹象。 请各位给分析一下原因,帮我解决一下问题 视频稍后补上正在审核中

先说说配置
                   机架:x600机架(新装第一次飞)
                   飞控:mwc红板的和泡泡老师视频里是一样的
                  泡泡老师的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1830&highlight=mwc
                  电机:xxd2212 kv1000x4(全新第一次装机)
                  电调:xxd30a 蓝线好盈程序的(全新第一次装机)

                  螺旋桨:最便宜的1045桨已做过平衡(全新第一次装机)
                                  基本排除震动的可能

视频来了请大家鉴定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做了吗?

网友:
估计没有做。

楼主:
请教一下沙发和藤椅 我看说明书没看到这一步啊!具体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做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在上电时必须把机架放平,不然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自己检查一下,电调是不是接错通道?电机转动方向有没有错?桨有没有装错?

楼主:
电调油门行程已做好了 问题依旧  泡泡老师我的接线和您画的是一样的 刚才又确定了一遍   这一点绝对没问题

楼主:
还望泡泡老师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啥..把你各个参数截图..要接通遥控器都在默认位置的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回家截个图传上来

网友:
请老鸟指教,急,急.....

玩固定翼腻了,换换口, 现在入四轴心切,请老鸟推荐一下,哪个飞控好入手,又能方便以后升级,谢谢。

网友:
LZ的电机不同步,有一个启动的慢,和我当初的原因一样 我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你可以用我的方法试试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首先把楼主的控的油门,升降,副翼,方向这四个通道的数据严格按照最高低位1095,中1500,高1995调试好,然后从新刷固件,打开固件把固件里的怠速设置稍微调高,30为一个档次,然后写入固件,再上电池测试解锁后推油门四个电机是不是一起转,如果不是,继续调高油门怠速设置。以此类推。还得把解锁马达停转开启;保证你能飞起来。但是四个电调的油门行程必须用一分四的线同时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您的帮助,下了班回家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的感谢 根据你的教导 我的mwc装机已经飞起来了但是非常的抖 没有说的默认的那么好飞   能留个QQ吗?我好向您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你的方法问题找到了吧?呵呵
我的QQ170014827

网友:
控是华科尔DEVO10?咋上面有华科尔的标签有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