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的塑料尾管夹座夹的紧尾管吗?

楼主(2012-07-24):
500的塑料尾管夹座夹的紧尾管吗?我的怎么搞都夹不紧,貌似飞跃有金属的,但一问没有货,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忘了说了,是皮传的

网友:
打磨尾管结合平面,或者尾管包一点贴纸

网友A:
先用电工胶布或者透明胶布缠尾管一圈,再夹就紧紧的咯。。。

网友B:
缠一圈双面胶带

网友:
打洞+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缠一圈双面胶带

这个方法貌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电工胶布或者透明胶布缠尾管一圈,再夹就紧紧的咯。。。

我缠了电工胶带还是不行

网友:
垫00#号砂纸

网友:
解决方法有这么多,不知道哪个管用……

网友:
还是换金属尾管夹最紧

网友:
换尾管夹从根本上解决

网友:
最好用塑料的,这样震动小,而且塑料有弹性,更容易夹紧,如果实在夹不紧,可以把尾管缠一圈透明胶布

网友:
标题中:的=得

网友:
剪一段束线带跟尾管一起塞进尾管夹里再上紧,锁的刚刚的

楼主:
金属是夹的紧,但是搜遍TAOBAO,貌似没有金属的尾管夹座,只有飞跃有,而且问了的没有货,准备用M4*50的螺丝2边锁加上3M的双面胶,这样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