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陀螺仪摔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2-07-24):
V911陀螺仪摔掉了,怎么办!好象有卖的,但是自己不好焊啊

网友:
拿到修手机那儿帮忙焊下啊

楼主:
掉下来陀螺仪应该不能用了,已经从TB上拍了两个:loveliness:

网友:
容易焊,我焊过2个,注意要快,温度别太高,

网友:
还是找熟练的师傅帮手焊吧。

网友:
看不清的照片

网友:
额……911连这个‘’易损件‘’都有……

网友:
这个我焊过,电烙铁温度不能超过245度 型号是村田 ENC-03RC 最便宜的5块多一个

网友:
拍照技术有待加强,焦点都给了背后的电池了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现在飞行什么状态,能控制么

网友:
买个新的

网友:
不要焊太久了,一下没焊上等他冷了再焊第二下,,,

楼主:
这次EMS抽什么风

网友:
啊  这个也是易损件··?

网友:
911这个确实是易损

网友:
自己动手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EMS抽什么风

感谢分享型号

网友:
不好焊把 焊不好在吧其他的元件弄坏了 还是买个新主板吧才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