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18的疑问

楼主(2012-07-24):
最近淘了台c0618车床,其他都还好,就是没法把拨杆调到低速,调到低速时卡盘就转不动了,
用手拧都不拧不动,高速就转的很好,请教各位机械达人,这如何搞啊?

网友:
我的也这样啊,等解答

网友A:
主轴上最大的齿轮上有个销钉 拔开就行, 高速的时候合上 低速的时候拔开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上最大的齿轮上有个销钉 拔开就行, 高速的时候合上 低速的时候拔开

说的对,而且拔了还要注意是不是拔开了!我碰到过拔出来后销还有一点点连着两齿轮的!要让两齿轮完全脱开才好!

网友:
ok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低速没啥大用,高速的时候还要把大齿轮的销钉装上,你不觉得麻烦吗?这个低速档俺用来简单分度锁紧和取卡盘锁紧用。。。。。。

网友:
主轴上最大的齿轮上有个销钉 拔开就行

主轴上最大的齿轮上有个销钉 拔开就行

网友:
想要0618呀,不过现在先好好学习,还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不使用低速,都靠变频器,使用低速,主轴的皮带轮上的油孔主意注油,不然磨损很大,因为是同轴变速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转个电锯坛友的图。论坛里有贴子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结构呀

网友:
照着做了一个.能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