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CP的非原装主轴!

楼主(2012-07-24):
小心主轴比原装的粗,十字盘在上面不能滑动,烧死
舵机
!

网友A:
如果觉得紧,自己打磨一下。
我没有打磨用一用的就滑了。

网友B:
确实有这个情况。
我同一批进来的碳纤,发现几条是比其他的粗的,套入的时候跟轴承卡的比较紧,但不至于卡死十字盘!
比过紧点也好,少点虚位,插入的感觉更爽!!!!

网友C:
内容用x少主轴时早发现了,直径不那么准插时一会紧一会松,上砂纸修正后很顺了。长度也不那么准的~动手差就不能碰花壳儿,早有定论

网友D:
确实有粗有细,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不用3毫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