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咨询各位前辈点问题

楼主(2012-07-24):
我有一台蓝岱阵风 加
电池
大概1300克有点重 想改尾推 考虑到速度和推力 能帮我选下
电机
和桨嘛?希望能配合现有4S电池使用最好,先谢过了

楼主:
沙发自己做,坐等前辈

网友A:
配合这个重量的飞机,又要有速度,我认为得用500级直机的马达,配5寸桨,应该足够暴力了。
但这级别马达基本是6S的,4S的不知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飞机改4S尾推,不太好搞。

网友A:
还有个方案,我没试过不知是否行的通:
买个70涵道用的马达,KV值3200-3500左右,配4.5*4.5或4.75*4.75的桨(最好用APC吧),60A电调,4S供电
推力、桨速都应该能让LZ满足的

楼主:
河马哥 你的意见非常重要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