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式和理论太空洞,一个早已做个的简单而权威的试验足以说明问题了。

楼主(2012-07-24):
七十年代连续好几架飞机在冬天雪后起飞跑道用尽拉不起来而坠毁,为了研究机翼积雪对升力的影响。FAA和波音公司专门在风洞里做了这样一个试验,让机翼的上表面每一平方厘米附着一颗盐,得到的后果是什么,竟然飞机的升力惊人的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再通过不同部位附着盐的试验观察到上表面前缘的光洁度对升力的影响最大。从而重新制定了除冰程序,现在的客机都采用这种除冰规定,简单概括,在很多情况下机翼的下表面可以有厚度不超过几毫米的霜,但上表面尤其是前缘和操作面必须光洁。wow同学,我相信波音的风洞试验的权威性你应该可以认可吧,那请问除了那个权威的原理是飞机(再次声明我指的真的飞机,不包括推重比大于一的模型)升力的主要来源,你还有什么原理可以解释上表面仅仅一平方厘米一颗盐就让升力减少了三分之一的现象。你说的那些原理应该和这个都搭补上关系吧,你也不只一次说过和上表面气流无关。请你明确的用你能想到的任何原理来解释这个试验。如果解释不了就不要在这里说别人迂腐,还是先承认自己的欠缺吧。

网友:
那个WOW根本没理解到攻角的作用。也没有透彻的理解到努伯里理论的相关理论。这个问题是个相当小白的问题,若他拐过那个了,就会知道他发的那个帖子完全是没必要的

网友A:
嘿嘿,看过那个帖子,当看冷笑话了

网友:
应该是附面层的作用,

我的理解是机翼下表面相对粗糙,或者阻力稍大,能保持较多的空气分子附着在表面。
空气分子密集的结果就是静压强增大
而上表面应该阻力尽可能小,这样空气分子不容易附着在表面,能快速飞跑。这样静压强就能减少。
上下翼面之间压强差别最终合成为升力或者相关分量,作用于飞机整体。
供角的作用就是能最快最直接的增大上下翼面的压强差,然而大攻角也同时造成阻力增大气流分离不利于飞机飞行及稳定控制。
所以翼型和翼表面工艺是飞行性能之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看过那个帖子,当看冷笑话了

求帖子地址

网友:
建议我们把历年来很火的小白贴汇总一下, 让大伙儿乐乐.

网友:
三国那边的也汇总一下吧, 那边的贴子更可爱了.

网友:
 以前论坛里有人做过平板翼型的实验,建议那个冲击伯努利理论的人去看看

网友:
很快有人要跟LZ较真了
“给模型飞机每一平方厘米附着一颗盐,这么没见坠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试验是Boeing还是FAA的弄不清了,情况是对的,但是数据好像没有那么夸张,解释的跟目标好像也不是完全匹配。这里边是几个不同的问题。

1、关于机翼前缘冰雪,是造成上表面气流过度分离,流速过低,升力不足,可以直接看成是翼形劣化。所以除冰要求是前缘和上表面要光洁,因为冰雪尺度相对气动流场已产生严重影响。
2、机翼上表面有轻微颗粒,控制的好可以破坏机翼表层的附面层(低速粘滞气流),降低粘滞阻力,是可以增升和减阻的。所以Su-27上表面有些铆钉是露头的(是否刻意为之也不好说),大飞机长翼展的一般会在上表面配翼刀
3、攻角过大,造成气流过早分离,与1类似,极端情况是把机翼与机身纵轴垂直,攻角90度

之前发帖质疑博努力的DX的拐点在于,没有飞行器推重比的概念,很多问题是说不清楚的。象火 箭这类东东,没有机翼,就是靠推重比,不是也飞的挺好吗(当然它的姿态控制就要靠摆动喷嘴和燃气舵了),如果他的观点说的通,这就是他的反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