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圆锥销

楼主(2012-07-24):
今天拆车床溜板箱,各种大小头分不清,敲了半天把圆锥销敲成铆钉了,不过总算拆完了,明天清洁+重装
准备买点硬度高点的圆锥销换上,太恶心了,二手机器,也不知道被谁敲过,或者说大头倒了角,小头没倒,根本分不出大小头,

怒了直接用电钻把圆锥销带轴削了1/3,冷静了想想还是停手了

楼主:
整个C0630A溜板箱有十个以上圆锥销,要是哪个兄弟要打算拆,一定准备好工具,一个钉子去拆圆锥销绝对搞不定我后来是用了个样冲夹到电钻上,上砂轮机磨到圆锥销小头大小,才比较快的搞定了,真的郁闷了,谁发明的圆锥销,还大量应用了,太恶心了最后一个,开合螺母的圆锥销,实在没耐心了,上了电钻,弄到一半,想想不行啊,到时候做零件也是麻烦事,还是等天大亮的时候好好看下哪边是小头吧……

楼主:
最关键是那销太软了,一不小心就敲成铆钉

网友A:
没图.给人感觉是楼主在自言自语.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给人感觉是楼主在自言自语. :loveliness:

呵呵,我也没想到这小东西这么难缠呀,哪有去拍照呀,想看明天我拍点好了

楼主:
忘了说,我还敲飞了溜板箱里的四只62800ZZ的滚珠轴承……还好之前有备用

网友:
装不起来 可以去交易区卖零件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拆床,也发现这种圆锥销不好拆,还有就是如果少了颗销钉的话,要做一个也麻烦,我正想用一种弹性的圆柱销,把原来孔的用电钻钻一下。

网友:
呵呵

销钉 可以叫人加工不是很害怕主要要点人情

网友:
感觉楼主像是被气坏了

网友:
加工精度不行只好拿销钉补了。

网友:
慢慢拆吧,呵呵!

网友B:
好象在哪本书上看到过那个销设计上就是要求用软的材料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在哪本书上看到过那个销设计上就是要求用软的材料做的。

是呀,锥销就要软的。锥销上打孔攻丝,用螺钉往外拉。

网友C:
咱一般用精磨的内螺纹圆锥销,硬度好,还方便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一般用精磨的内螺纹圆锥销,硬度好,还方便拆卸

哪里有的卖?请给个连接地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