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罢不能,mcpx也来:双无刷定速(上视频咯)

楼主(2012-07-24):
定速已上瘾!欲罢不能,逐一改定速!cp搞完鸟,现在到mcpx,期盼已久一直忍着,就=这双无刷定速和无刷尾电机
天气不好,只在楼下翻,比我的450还猛!尾巴坚挺,硬硬的,但有不失灵活,自旋顺畅,随心所欲,说转多少就多少,说挺就停。
用了B牌的500mah电池,连续前后翻,左右翻,可以飞6分钟左右,个人觉得蛮意外的,原本以为双无刷,而且尾电机12500kv,耗电肯定极大,飞不了2分钟,看来B客服真没有忽悠我 !
电调温度很不错,35°气温,下来,只小温!不错 !
主要配置:
主电机:B140,14000kv
双电调:DCS10A
无刷尾电机:T125
动力电池:500mah30c
=天气好鸟,到草地上狂D看看!能潇洒钟摆,不再是彩虹,是我最大的期盼。
B的大桨夹不错,漂亮、结实,还带防“射”功能 。没想到B的十字盘虚位比我之前买的M的还小,山寨也能“胜于蓝”
上图

网友:
路人甲表示:
我们懂的,你也懂的

网友:
标题

重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等视频!

网友:
全是B牌

网友A:
线有点眼花缭乱

网友:
标题

啊,太毒了,别说了。
弄得我心里痒痒的。

网友:
尾巴是什么牌子 哪里买的,麻烦pm个连接。

网友:
我们懂的,你也懂的

网友:
继续 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有点眼花缭乱
俺是 实用行飞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視頻
等雪停了就去拍 痒痒痒痒——手

网友:
重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网友C:
bolt的尾电机,我也想买个给我的cp用,锁尾可以吗。。。我有hp03t,我只指望这电机性能接近hp03t,不太指望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如果性能可以的话收个,我就是双cp,双无刷c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lt的尾电机,我也想买个给我的cp用,锁尾可以吗。。。我有hp03t,我只指望这电机性能接近hp03t,不太指望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如果性能可以的话收个,我就是双cp,双无刷cp了
尾电机是通用的,关键是尾电调。B他们说有准备出cp的定速双电调,我也在=ing

楼主:
不懂贴视频,大家移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0MjkzNDcy.html
飞行技术不好、摄影技术也不眨地,所以剪切了一下,免得大家头晕
个人感觉比130x还稳,3d动作游刃有余,尾巴硬硬滴,一个字“爽”

网友:
给力啊。。
电池很爽

网友:
大家都不用买130了,直接双无刷mcpx了!

网友:
双无刷mcpx比 130x 可以暴力很多。
那个 Bolt 的尾巴马达是多少块磁铁的?
感觉从马达插口拿信号不如直接从 MCU 上面拿好。
从示波器上看马达插头的信号波形经过放大差多了。
主板上推 FET 的三极管用 1K 的电阻来限制
FET 的开关电流就是希望那个 FET 不要开关太快,
对马达冲击比较大。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cm_id=&pm_id=
图里的照片显示磁铁应该是6块吧,ls数数,俺不太懂。
问过B的人,他们说他们家的双电调在硬件和软件上做了处理,不要从主板取信号也能保证同样的效果,因为免焊方便我们这些懒人
ls太专业,我其他看不懂

网友:
我看了照片,的确是 6 磁铁的。
和 12 磁铁的比, kv 要高些,但是扭矩不够大。
因为你的尾浆永远没有那么快,所以用大扭矩的
比大 kv 的要好些。 kv 不是越高越好的。

软件可以做转换,但是增加延时。
你应该向厂家要软件的源代码。
BLHeil 是 GPL V3 的,厂家改动源代码需要公布的。
这样可以看到 B 家到底改了什么。
我怀疑什么都没有改。

网友:
回复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6037&_u=8f7uklo04fd 看看这个,淘宝上不少9克无刷,搜微型无刷电机就好。

网友:
 双无刷的确无任何7mm能比,我用的是hp03t,12磁钢那种,经计算拉力,可以2g加速度瞬间升高不甩尾。。。 ,另外一个cp都想上无刷,但是太贵。。。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比130暴力不一定等于比130好飞,嘿嘿!

网友E:
B140和HP05S比较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B140和HP05S比较怎么样?

新手a120 就不错,不过140价钱真不错啊,不知道强多少,b最近打折挺狠,差点没把持住买金属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B140和HP05S比较怎么样?

我只是道我的B140性能很可以,价格好接受。最近,B的优惠太诱人,忍不住又入了金属旋翼头(备用),还搞了3mm尾管和马达座。不错的设计,尾马达安装十分稳当,135mm加长的尾管,没想到使飞机的重心变完美了,之前,因为双电调、500mah电池,鲨鱼大头罩,搞得飞机有点头大脚轻,这回解决鸟 新设计,是垂尾简单了,以后没那么心疼了。
B不断有惊喜,不错!
其实所谓的进口,几乎都是made in china,穷人我认为买对的,不买贵的!

网友F:
想问下LS这个BOLT家的尾电机座,尾管那里有螺丝锁紧吗?没有的话如何锁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B140和HP05S比较怎么样?

很早就说过,电机的性能不能光看KV值,重要的还是功率
只发2张图,请君分析

网友:
这个要顶啊

网友:
都是B牌,刚买了个A120,不敢暴力,就玩玩,还没到货呢。

网友:
表示严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LS这个BOLT家的尾电机座,尾管那里有螺丝锁紧吗?没有的话如何锁紧呢?
B家这次设计尾管有两个孔,尾管夹另一边有螺牙,螺丝穿过尾管,锁紧在尾管夹另一半边的螺牙上。表达能力不好,讲不清楚,上个图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B家这次设计尾管有两个孔,尾管夹另一边有螺牙,螺丝穿过尾管,锁紧在尾管夹另一半边的螺牙上。表达能力不好,讲不清楚,上个图吧。

那这样的话,岂不是DIY尾管会有一定难度,开了孔后,尾管是不是变脆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这样的话,岂不是DIY尾管会有一定难度,开了孔后,尾管是不是变脆弱了

ls可以放心,俺下午在篮球场,爽飞太兴奋,大脑失控,错舵,重重侧面落地,头罩粉碎性骨折,尾电机轴弯 ,尾管、尾电机座没有一定问题

网友E:
电调的温度才35度?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电调?

网友:
至9月6号
B家的配件都会打折 价格很是有冲击力    不少东东接近在打对折了
我才买了几百元的  幸好前期HOLD住了没下手 现在看来节约不少米

我先买个A120玩玩 双无刷还没打算上   等所有有刷尾电机全OVER了     再上14000KV+尾无刷  其实双无刷属于炸鸡少的高手玩的 菜鸟级的还是别整双无刷           越暴力越不耐炸  米花越多              我等穷人和屌丝不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的温度才35度?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电调?
偶没说35°啊 偶是说气温35°,电调小温,具体多少度没测,这是我觉得效果十分满意。这么大的功率、电流。牌子不便说,应该都知道咯。

网友:
51克的双无刷

网友:
视频呢视频?

网友:
 眼花缭乱

网友:
这电线有点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