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 掉转问题

楼主(2012-07-24):
做翻滚1个都没完成,掉高有3米,掉转有甩尾。。。

翻过去给点负螺距悬停住没问题,翻过去直接给大点负螺距就掉转翻不过来,掉转摆尾。。。3米高度。。

原厂配置。要改改动力??

网友A:
调机和手法问题。。。基本可以原点翻

网友:
螺距太大了吧,1S大螺距會掉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机和手法问题。。。基本可以原点翻

油门是100-90-100
螺距是-10 0 +10  目视凭感觉
给说说。

网友:
正负9度足够了,12000kv的电机没有那么大扭力。

楼主:
刚才静止下看了看机器。发现个问题,再最大负螺距的时候打升降舵明显看到十字盘和旋翼头发生碰撞循环螺距变小。干涩严重。如果负螺距小点碰不到旋翼头打升降舵循环螺距就大一些,没有干涩问题,难道问题在这里。。

网友A:
[quot12e]原帖由 三级风力 于 2012-7-24 23:59 发表

油门是100-90-100
螺距是-10 0 +10  目视凭感觉
给说说。 120动力本来就有点不足,你还设90...设100直线,12度,d/r 110%,翻半个跟斗停一下,习惯之后再连续翻,一丁点的补转时间对新手没用,对老手大作用了

网友:
我上次就是连续翻高度不足炸了。
可以原地翻不掉高,手法要注意。

网友(2012-09-08):
引用 网友A:
[quot12e]原帖由 三级风力 于 2012-7-24 23:59 发表

油门是100-90-100

120螺距设置正副12度?。  哪悬停油门和3D油门曲线分别设多少?

我集体螺距行程现在设的50%,也就是大约12度正负,

然后悬停油门曲线是0 70 100 螺距曲线 10% 45% 100%,差不多1度 6度 12度。

这个设置下,悬停状态,尾巴很稳,油门直接到顶,机机嗖的就上去,尾巴锁的很好。
但是如果连续油门杆大幅度上下上下,飞机一两个上下之后,逐渐上行尾巴就会逆时针摆5-15度,视大油持续时间而定,下行中尾巴顺时针回。

这要怎么搞呢?飞机其他很稳很好。已调到脱控四五秒,飞机原地不飘。

网友: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