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8G 图传安装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2-07-25):
最近要玩
FPV
准备上
图传
,但是关于图传干扰的事是屡见不鲜,到底安装于什么位置合适,还望赐教,图传是5.8G 0.5w的那种,各大侠可否给几张安装图作为参考,不胜感激!为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和一般的那样,绑机身靠后的地方吧,不建议绑翅膀上,5.只要遮住就影响很大。我想把天线用延长线接到飞机肚子下,然后起飞后用舵机把天线放下来,垂直机身,我觉得这样被机身遮住信号的可能性最小

网友B:
楼上这是玩固定翼的吧,4轴哪有什么翅膀、肚子呀,哈哈

楼主:
还是没有想要的答 案啊~~装在中心板下面怎么样?碳纤的中心板是否可以充当屏蔽层了?

网友B:
5.8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我的在腳架上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D:
放在两个胸上面最好! 还可以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