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点头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25):
电池
满电的时候飞机狂点头,换了一块没电的电池,飞机就正常了。怎么会这样

网友A:
标题
貌似是螺距和油门配合不好导致的

网友:
螺距大了 转速低了 降低螺距增大转速

网友B:
还有主轴也会导致导致

楼主:
螺距负3正6和11油门是一条线0到100

网友C:
螺距过大或电池放电不够……

楼主:
格式30c5起落

网友D:
螺距过大,6度的时候,才50油门,,6度螺距最好有75的油门,这样比较好飞

网友E:
降低螺距,提高转速。这个问题论坛不下50个

楼主:
谢谢大侠们。 谢谢指导

楼主:
大侠们的螺距都是多少

网友F:
 我是来看枯叶的头像的。吸引S人了

网友G:
见到官老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