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2-07-25):
花了30元买了HOBBYWING-- V型尾翼混控器,装在f22,刚开始时还行,飞了几次就失效,害我摔机。求救:futaba 6ex-hp,
怎样设混控模式?

网友A:
标题
控本身就带三角翼混控功能的吧,何需再另外买混控器?
关于控的混控设置,请看说明书或百度。
我的控是可选择了机型后直接就分配好混控功能和通道了,无须设置。

楼主:
6ex-hp是直机版,混控需另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