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孔问题(26楼解答 还有图)

楼主(2012-07-25):
如何在厚度35的45号板子上打出不偏的洞?
孔大小是5

以往打洞10个厚的都不会偏   越厚偏的越厉害

请教各位大侠    如何打出不偏的孔

楼主:
不知道  和转速  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
转速高点 进给慢点

网友:
下压力越大越容易偏,元下压力不偏

网友:
孔大小是5,转速800-1000,偏关键还要看钻头两刃磨的对称不对称,这个很关键!合适的转速和进给能提高孔的质量但不是关键!

横刃磨短点可以提高钻头的自定心!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台钻吗?台钻钻孔特别是小钻头要注意于工件的垂直度,这一点可以从钻头尖部与工件刚刚接触的一刹那,钻头尖部发生位移,观察时必须XY轴兼顾,经调整工件位置后肉眼看不出位移即可。

网友:
用台钻,高速低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台钻吗?台钻钻孔特别是小钻头要注意于工件的垂直度,这一点可以从钻头尖部与工件刚刚接触的一刹那,钻头尖部发生位移,观察时必须XY轴兼顾,经调整工件位置后肉眼看不出位移即可。

对的,先要钻个小坑,然后抬起钻头重新校正工件位置

网友:
如果非要精确打孔 2个办法。 一个是用电穿。好的电穿一点不偏。 第二就是,先打个小孔,在用大的滑一下。最后用铣刀插一下。

网友:
要用弹簧夹的夹头干,不能要钻夹头干。

楼主:
多谢各位  指教    这次我这里有60个工件   厚度是35的   我会尝试各种方法   最后汇报给大家

网友:
先用中心冲定个位先比较好。。

网友:
x先用中心转打一个坑

网友:
DMG加工中心,估计打出来的不会歪,呵....反正我是没打过这么精准的孔,还要要求打的过程中不会歪啊!!那得多精准啊

网友:
先用中心钻打定位孔,然后用3mm钻穿,再用5的转速适当提高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你讲,若想钻不偏,普通麻花钻是徒劳的,做好的方法是讲麻花钻磨成3尖7刃的形式,也就是倪志福钻头(群钻),不过你要想磨出好的钻头,要下功夫,多磨多钻,比bosch的效率还高

网友:
手磨的5mm钻头,钻孔直径不会大于5.1mm,钻45至少可以上百个孔不用磨
我以前磨的10mm钻头钻Q235 4mm厚,16台钻,大进给,不冷却,都可以搞200-300多个孔不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C:
 这还不容易....两面先在同一位置画好位置线....两面各打一半的孔不就不偏了吗...仅提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不容易....两面先在同一位置画好位置线....两面各打一半的孔不就不偏了吗...仅提出参考....

天,高人啊,你的逻辑造外太空飞行器都没为题了,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试试,看看两面各打一半孔,能不能对得起来,

网友:
我打厚木板是先钻进一半,然后把工件转180°后继续钻穿。这么厚的钢板我没钻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先在铣床上装好靠山   用铣床加中心钻定位

然后是高速低扭来钻   钻的过程中    不断要上提   帮钻头排屑

上面钻下去    下面量出来基本在10丝以内   好的5丝以内
要精度再高   的话。。。。。。。。。。等高手了   毕竟设备有限

网友:
钻孔这活儿看上去很简单,做起来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