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懂FANUC 的O-TD系统参数设置?

楼主(2012-07-25):
各位路过的达人,小弟现得一台96年的数控车床,用的是FANUC O-TD系统,我无知按下了复位,导致系统内的参数全部被清楚了,希望有懂行的高人能帮我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参数不会因为按复位丢矢的,估计有其它问题!

网友:
建议你还是卖了吧!系统太老,你又不熟,很难玩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路过的达人,小弟现得一台96年的数控车床,用的是FANUC O-TD系统,我无知按下了复位,导致系统内的参数全部被清楚了,希望有懂行的高人能帮我一下,先谢谢了!

最佳方法是打電話給 FANUC查詢
發那科 / FANUC 全中國各省辦事處電話地址如下:
http://www.fanuc.co.jp/en/service/asia/beijing.html

网友:
按的哪个键复位的?

网友:
如果有参数表的话,可以手动把数据写入机床里的,你试试

网友A:
可怕的是0系统不能备份梯型图 搞不好你可能把梯形图也清了 如果有参数备份的话  沐浴更衣 点柱高香 然后把900好参数手动输进去 再用电脑把其余参数传进去

网友:
耐心一点,也许还有其它的办法。帮不了忙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怕的是0系统不能备份梯型图 搞不好你可能把梯形图也清了 如果有参数备份的话  沐浴更衣 点柱高香 然后把900好参数手动输进去 再用电脑把其余参数传进去

还是普总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