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放的标准是多少?

楼主(2012-07-25):
一般lipo都是3.7保存,大家都觉得3.7是放电极限了。但很多电子产品低于3.7还是在正常用电啊。难道是因为模型要大电流放电所以规定是3.7,其他产品可以更低电压?

网友:
不低于3.2V没事

网友:
就是说还可以继续放电到3.2?

网友A:
这要说说是大电流放电还是小电流放电
大电流在负载的前提下,放电到3.5v是比较安全的。最低不要低于3.3v。
小电流放电,到3.0v都没问题。

网友:
锂电是2.8v以下电池over

网友B:
3.8-3.9保存。

网友:
锂电是2.8v以下电池over
关键是电池在大电流放电时要绝对不低于这个电压!!并不是模型降落后拆下电池测出的电压!!这样电池就完了!!

网友:
Never Ever Lower 2.8v ,還要溫度不大於多少.每家電池都不同.有的手摸也不熱就發泡了,這算過放吧.保証那時電壓大於2.8v,所以不低於2.8還是有危險.不同電池可能標準不同

网友:
锂电是2.8v以下电池over
关键是电池在大电流放电时要绝对不低于这个电压!!并不是模型降落后拆下电池测出的电压!!这样电池就完了!!
保险起见,装报警装置最低设置3.5伏以上,理由是:3.5V报警后还要进行降落步骤,甚至还会复飞!但这时就不要大油门了以防大电流放电致使电压降到危险地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说说是大电流放电还是小电流放电
大电流在负载的前提下,放电到3.5v是比较安全的。最低不要低于3.3v。
小电流放电,到3.0v都没问题。

老兄:你刚好说相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3.9保存。
支持

网友:
0.2C 放电可以到2.75V,最低放电电压是指电池在这个电压下还能使用,不会明显的性能变差,你每次都用到最低电压,电池的寿命不长。我放电的时候试过1C,大部分电池放到2.8V,断开负载1分钟后电池电压升高到3.3~3.4V,模型大C数放电,空载电压到3.7v就差不多了,再低就可能影响电池寿命了

网友C:
我这一带的模友都只放到3.8,听了你们的,真感叹我们太保守了

网友:
手机用的是锂离子电池
动力电是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电池

见过有人有如上的解释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一带的模友都只放到3.8,听了你们的,真感叹我们太保守了

这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