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1s也有平衡头?

楼主(2012-07-25):
RT,有平衡头的好

网友:
只是方便插入充电器,接口不一样,1S不需要平衡。

网友:
1S的平衡干嘛额

网友:
方便你插b6充电啊

网友A:
1s的平衡头,在大电流充电的时候还是很有必要的,大电流充电的时候主输出线上的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平衡头用来监控电池的电压,冲出完美的4.2V。如果不接平衡线,充满后,放置一段时间,电池的电压会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s的平衡头,在大电流充电的时候还是很有必要的,大电流充电的时候主输出线上的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平衡头用来监控电池的电压,冲出完美的4.2V。如果不接平衡线,充满后,放置一段时间,电池的电压会下降

什么乱七八糟的?1S的平衡头是为了充电时,接口通用性好,例如,B6,A6等等充电器不用转接都可以充。。。

网友:
你确定那是平衡头吗?   分明是两种JST插头,方便你插不同厂的JJ。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乱七八糟的?1S的平衡头是为了充电时,接口通用性好,例如,B6,A6等等充电器不用转接都可以充。。。

6楼的注意素质,对自己不了解或不赞同的观点,用不着说的一无是处,大家在论坛讨论问题,谁也不欠你的,而且是平等的,你也不比别人高贵。别一张嘴就喷粪。
    在大容量电池测试或使用时经常使用双线,通常比较粗的称为电流端,用来提供功率输出或充电输入;比较细的称为电压端,主要用来检测电池电压,在多块电芯串联的电池组充电时还做电芯的平衡,也称为平衡头。例如在10A的工作电流下,假如插头到电芯的电阻为10毫欧,这段导线的电压降为100mv
,这如果是充电过程,这样的误差就是不可忽略的(充电器检测为4.200V了,实际电池才4.100V)
    楼主讨论1s电池是否有必要存在平衡头,在大电流使用时必不可少,小电流的时候可以省略,就楼主图上的电池,2组线粗细差不多,多插头匹配的原因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楼的注意素质,对自己不了解或不赞同的观点,用不着说的一无是处,大家在论坛讨论问题,谁也不欠你的,而且是平等的,你也不比别人高贵。别一张嘴就喷粪。
    在大容量电池测试或使用时经常使用双线,通常比较粗 ...

道理很对,但是在这里不适用,这个平衡头就是一个插头匹配的作用,同样在3S、6S电池的充电中也不适用(其它电池没用过,不好说),按照你的说法大电流充电必须要两个平衡头,一个线粗点,充电用,一个线细点,侦测电压用,可是你见过有三个插头的电池吗?(一个串联放电、一个平衡充电、一个平衡电压侦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电流的时候推荐串冲,如果是理想电池,串冲和并冲的效果是一样的,实际使用的电池有一定的离散性,大电流串冲更合适。
    首先、串冲充电器设计会简单很多,相应充电效率会高;
    第二、现在成品电池组各电芯的差异很小,相应的平衡电流就很小,平衡头基本就是检测电池电压的。
    第三、串冲电流主要经过放电线,可以做到很大电流,目前最大的能到40A,快速充电;并冲使用平衡线,最粗也就20awg,再粗就装不进XH头了,而且XH插头的安全电流也就0.5A,充电器最大支持8A,但你敢用吗?
    第四、当给寿命快到电池组、炸鸡后的电池组或劣质电池组充电时平衡电流很大,而且需要平衡很长时间。这种情况推荐使用并冲,而且这些电池组也没啥爆*力了。
    第五、小电流充电时并冲和串冲效果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i服了u,不是说你的理论不对,只是不想误导别人,锂电还是并充来的安全,实际上XH插头2A的电流还是没问题的,充一块2200ma的电池也就一个多小时,而且安全,何乐而不为呢?一块电池少则一两百,多则三五百,充坏了心疼啊!!!实际上现在的充电器也没你说的那种功能不是。
    严重跑题,最后回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楼上的,我的说法和模友的可能在用词上有些不同,其实我说的就是串冲的工作过程
串冲没你想象的不堪,电池相对整体投资占的比例不算太大,玩模型最重要的就是爽,现在基本分为2类,
1、买个快速充电器,快速的基本都是串冲,国产的x612s,进口的pl6、pl8,再买几块电池,场外充电,随用随冲,灵活。
2、买个并冲,再加上一大堆电池,头天晚上先充满,第二天直接带电池,用不完的还要放电维护,玩的正爽的时候也可能没电了,万一天气等原因玩不了,就要全部放电。
    动力电池刚充满的时候爆*力最大,然后逐渐下滑。电池其实就是易耗品,串冲正常使用也能到100循环,就算使用并冲也就最多增加循环次数10%左右,换算成每次成本,差距在一元内,这还不包含自己来回充放电的维护成本。要是中途炸鸡了,就没啥区别了。
   而且现在的笔记本电池、电动工具电池、电动车电池绝大部分是串冲的,充电器设计成本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说明现在电池的离散性不大了,串冲就能满足需求了。
    大部分人在计算成本的时候都忽略了自己的操作成本,玩就是为了高兴,不要被模型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