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搭配A3PRO的问题! 新手请教!!!!!!

楼主(2012-07-25):
我是新手 飞机是蓝宇742-3 (没装襟翼)   遥控器是T8FG

因为是新手,所以准备装一个飞控来增稳。看了一下A3PRO的说明书,说最好是给A3PRO设置一个3段开关 这样方便对A3PRO的模式进行切换(开关 增稳 特技)
但是问题来了 :比如说我想把A3PRO插在接收机上的第五通道上,那么如何给这个通道设置一个3段开关呢????
新手,T8FG的说明书  我是真心看不多明白,。。。。。。。
谢谢各位大神们!!!!!!!十二万分感谢!!!!!!!

最好能详细点,确实是新手。。。。。。

网友:
用朋友的号发的帖子!  没人帮忙吗?  新手很着急呀!!!!!!

网友A:
用M6 好点。

网友:
A3 PRO比M6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找个闲置3段开关,映射第5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找个闲置3段开关,映射第5通道.

哥们,能细说一下吗? 谢谢!!!!!!!!!!!!!!
比如说具体在遥控器上怎么操作?
十二万分感谢!!!!

网友:
在linkage menu  -function中, 除了前四个通道因为是映射摇杆的,从第5通道起都可以自由设定你习惯的通道对应某个开关。当rr,前四个通道也是能调的,乱映射弄乱操作习惯炸鸡和我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6 好点。

我个人觉得A3pro好点,一样的价钱包装 做工 性能A3pro都比较好。
M6买了一段时间,坏了也一段时间。要寄回去修估计也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