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个皮带涨紧轮,轴承安装孔和轴在车制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公差配合?

楼主(2012-07-25):
车铣一体床上的铣主轴的皮带涨紧轮坏了.想自己做一个.草图画出来了,但是毕竟是门外汉,没有车过轴承相关的轴和孔.这里请教下大家和轴承配合的孔和轴应该车多少尺寸.

一共用两盘滚珠轴承, 型号是609.具体尺寸:

网友A:
内外全部过盈配合,0.005-------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外全部过盈配合,0.005-------0.01

好.听你的.
额~  好难啊..... 轴承内圆的圆柱还好点.有千分尺可以量. 轴承外圆的安装孔不好量了...
先做吧.工件不大.万一报废了重新再车.
谢谢了

网友B:
当年电机厂加工轴承部位加1丝—1.5丝,比现在严格多了,轴承部位都是磨床磨的

网友:
外圆拿表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年电机厂加工轴承部位加1丝—1.5丝,比现在严格多了,轴承部位都是磨床磨的
内外都紧1.5丝可能有颗粒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外都紧1.5丝可能有颗粒感

啥叫颗粒感?  真的不懂......

网友C:
你这个东西要求不高 别怕
轴好车有千分尺 加点就行一两道都行 这个好办 车的时候加5道都没事 砂纸一磨就下去了
孔麻烦点 没有里孔表  试着来 用卡尺也能量出个大概
【 窍门 】把千分尺对到轴承外径的大小 然后用卡尺测量千分尺 仔细看刻度 在感觉感觉手用的力道 再量你车的孔 感觉差不多的时候用轴承试试 用硬物敲敲 感觉轴承和孔有粘合感就差不多了 这时候即使紧 也不会差太多 不行也上砂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东西要求不高 别怕
轴好车有千分尺 加点就行一两道都行 这个好办 车的时候加5道都没事 砂纸一磨就下去了
孔麻烦点 没有里孔表  试着来 用卡尺也能量出个大概
【 窍门 】把千分尺对到轴承外径的大小 然后 ...

  谢谢了...

楼主:
新问题出来了.

明天准备干这活,刚才坐着没事,想练习练习尺子、轴的测量,不量还好点.这一量出新问题了.

轴承外径测量.没啥问题.和标称都一样. 而且用三把尺子多次测量基本上读数都很稳定.

可是到了量内径时候,怎么都读不出个9MM来.

这让人郁闷了? 装配公差要求是1丝左右,这测量轴承内径就错2-3丝了......
是尺子不对?还是轴承山寨的? 轴俺到底车多少呢~

网友:
新卡尺,卡尺刀口宽带在内圆的弦高,尺子准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轴承的内圈、外圈都小于等于公称直径。

网友:
你要拿个标准的内径轴承卡着清零后再量一下你的轴承内径,多数车工有两把卡尺,一把内径一把外径

网友E:
买个现成的滚柱轴承的吧,我这个小了点,你买个大一点的吧,阿宝也有卖的。

网友E:
发错了,重新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现成的滚柱轴承的吧,我这个小了点,你买个大一点的吧,阿宝也有卖的。

我破译了半天..... 还没有整理出头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错了,重新发。

谢了.这个不能买! 其实这个涨紧轮原机器上的做工很粗糙的,是滚针配合车制的内外套,没有热处理........我估计随便车个只要是轴承的都比原装的强好多.而且精度需求实际并不高的.
这么要求自己,只是为了学习.
以前干活都是定个大致尺寸,先车,感觉这一刀过去,光洁度什么的好看了.就停手.也就是先干活后出图.(我不是职业车工,没有师傅,呵呵~)
现在想纠正坏习惯,先定尺寸,定公差,只是挑战自己.实践才能遇到问题.
为了先出图,自己一点一点画的. 光画轴承学了两个晚上. 就这简单的图用了三天的闲暇时间.呵呵 太笨,还好.算画出来了.

网友E:
这图画得很好,用什么软件?有空我得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图画得很好,用什么软件?有空我得学习学习。

Solidworks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图软件画起来很快,但是要考虑后期实际加工

3-4个轴承的方案,不好....... 就是想做着玩
已经做好了.去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8259&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