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有兹兹 响声

楼主(2012-07-25):
浮雕雕刻,越刻越深,联轴器无松动、刻刀无松动,发现Z轴步进电机静止时有兹兹响,声音不大(其他两轴无此现象),主轴开关电源离z轴电机较近,是受了干扰么?

网友:
那个是锁相噪音。 电机质量方面、驱动器PCB设计不注意都会引起锁相噪音明显。 另外,同样的驱动,电流设置不同,噪音方面也会有区别。

越刻越深,可能是电机负载能力不足,或者是驱动不匹配

网友:
我是越雕越浅。
调整电流值、细分值后好了,不同的组合F值也不同,如果使用同一F值,不同电流与细分,有的振动巨大,有的非常柔顺,步进电机门道可真多。

网友:
跟我一样的现象。

网友:
我的步进电机也是有兹兹的响声,而且运行十几分钟后步进电机烫手。

网友:
呵呵!我也碰到过!现在解决了!LZ照个接口板和驱动器的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A:
步进电机兹兹响,运行不久电机温度烫手,难道是驱动的问题?还是要并联,我用的二手东方六线60步进。那位大虾说说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兹兹响,运行不久电机温度烫手,难道是驱动的问题?还是要并联,我用的二手东方六线60步进。那位大虾说说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电流调小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