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能推荐一款免维护、没设计问题、炸不烂的机?

楼主(2012-07-25):
如题,恕小弟不才,入魔9年,谁能帮忙能推荐一款免维护、没设计问题、炸不烂的机?不胜感谢

网友:
炸不烂的没找到。找到个最适合你的

网友:
 唉,没辙,看来你只能多喝点,等晚上做梦去飞吧

网友:
在这区问当然推荐当家新出的700E DFC

网友:
一张A4纸,从中间对折,2个短角往中间线对折,沿着对折的2个角往里对折,再将对折进去的2个角沿着中线留一定角度对折,将中线的角反向对折,再将中线反向对折,机身至此完成,机翼的话要哪种翼型就沿着中线对折。。。对折。。。。有点乱。总之一句话:会折纸你就能设计出你要求的飞机~

网友:
你有花不完的银子还用想这些。

网友:
楼主选YT  肯定不会错

网友:
纸飞机,除了不防水,其他条件都能满足

网友:
找市占率高,就越接近你的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

模拟器 坏了,也要修呀。。做梦多好

网友:
LZ, 你是不是來錯地方了??

网友:
静态~~可以基本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