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虚焊会通电会出烟?

楼主(2012-07-25):
昨晚把电调输入线加长,今天装上试机的时候飞了一分钟后
电机
声音不对掉动力,把电机拆下来试突然冒烟,但没有烧。现在就是发热大了,一电后烫手了!电调:35+450电机,这是怎么了?

楼主:
标题错了,手机党现在,是电调虚焊。现在电机线烫手,电调线温手

网友A:
我之前有遇到过,电机会突然停止一秒或半妙再接着转。。我是平飞没出什么事。。。后面检查出是香蕉接头接触不良。,。灯笼花后面都烧了,换了三个接头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电机里面冒烟的啊,很大的烟

网友C:
我的也是,现在拿给厂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都直接换个电机了···电机上那三条线接触不好···一动就掉动力···

网友D:
缺项肯定烧电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