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斯云台6轴...高手指点

楼主(2012-07-25):
请问群里谁有这个机架?我之前没有玩过四轴这是我第一个多轴飞行器。一直在潜水纠结用何配置,众说纷纭,有说用盘式的好。又有说电调不匹配等等等。。。纠结了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出手。。。还请高人指点指点,多谢啦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高清的图片

网友:
小斯主要是在调试云台结构的稳定,调好后,与外界影响不大,原则就是省电,震动小就行

楼主:
高手们你们倒是出来说句话呀!

网友:
跟你一样有机架,纠结电装中,水深,不敢轻易下手,论坛里吹的多,那几款盘式电机,效率压根就没有吹的那么高,反倒是挑电梯

网友:
咳,你们既然是新手拿这个机架做什么,我订了这个机架确到等一个月才有货,连个基本的配置都搞不清楚

网友:
谁不是等了一个月似的.......楼上真霸气

网友:
我俩月还没拿到呢

网友A:
小斯是比较难调试的,就拿电池来说,你调试的时候拿5000的电池,放在顶上,云台弹簧松紧度合适了,你也调试好了,但是你一但用的不是5000的电池,重量不匹配那就悲剧了。 小斯就是云台很难调试其实普通云台很好调试,拍出来的效果一样好。DJI 禅师也不就是普通两轴多加一轴,三轴云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斯是比较难调试的,就拿电池来说,你调试的时候拿5000的电池,放在顶上,云台弹簧松紧度合适了,你也调试好了,但是你一但用的不是5000的电池,重量不匹配那就悲剧了。 小斯就是云台很难调试其实普通云台很好调试, ...

谁不知道djl好,那价格.....

网友:
也是订的这个机架 现有颐高N6飞控 不知道用在上面效果如何 等待真漫长 顶起来待楼下高人解惑

网友:
这个问卖家不就好了。。。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yNzE1NjAw.html 我的小斯测试视频,我的小斯与你的不一样。

网友:
你们的是新版

电机快发货了
可以起飞了

飞控我选用APM2,自制小斯专用固件和地面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yNzE1NjAw.html 我的小斯测试视频,我的小斯与你的不一样。

你用的什么陀螺仪,舵机和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