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四轴,起飞秒炸。。。。。。。。。。。。。帮分析原 ...
NAZA四轴,起飞秒炸。。。。。。。。。。。。。帮分析原因

楼主(2012-07-25):
今天下午NAZA+1238试飞,看着稳定的飞行姿态,自己露出满意的笑容,爽飞了3块
电池
后,突想换1260看看有何效果,想到做到立马,降落→断电→拆桨→上桨→确定桨没反,法兰螺母拧紧。。。。。NND,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 。。。后来就看视频吧。。。。。。
看过的朋友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4S+4225(610KV)+X650机架+NAZA

网友A:
哈哈哈 机架太脆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折断的位置不是机架,是X650的电机座。

网友C:
用的是 那种85块的 4006 马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贴子有说 恒力4225马达。。

网友D:
20秒爆粗口

楼主:
 这也听出来了。。

网友E:
  发现你可能是桨夹的螺丝松了。转动速度过快,导致震断。。

网友F:
没起飞折断是幸运的了

网友G:
我的NAZA也经常起飞后仰,所以每次起飞都要向前推杆,重心什么都是已经调好的还是会起飞后仰,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H:
摄像机我喜欢。什么牌子,型号。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桨夹没松,是电机座直接从中间断了。。。
估计是震动太大,但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I:
这就是用4006模拟8级地震的效果 4006震动太可怕了

网友J:
震动加上电机自重,结果。

网友K:
震动太大

网友L:
这个 机架 以前炸过 机
电机臂受伤

网友:
现在我换成  管夹  装电机

网友:
1260是高速桨,比慢速桨重得多,震动起来非常利害。估计这是断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也这么考虑过,本想换上电机座再试一次。。。

想想算了,直接把1260压箱底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NAZA也经常起飞后仰,所以每次起飞都要向前推杆,重心什么都是已经调好的还是会起飞后仰,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我的NAZA 也是!要往后仰!。。。郁闷!求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N:

电机和桨靠谱吗

网友:
内容我听出:呜  你妈

网友:
回复 网友O:

貌似是:日,,

网友:
这个是有点离谱!!电机臂可能已经有暗伤了吧!!

网友:
请教一下,哪咤上600机架,自驾参数横滚和俯仰参数从默认一直调到了300多,每次增加15%,前后左右推杆运行,松杆后不能立即停住,得滑个几十米远,害怕了,而且参数调高了以后机架震动得厉害,请老鸟赐教,不胜感激  说一下配置,600机架,naza飞控,
朗宇V2216KV900,好盈30A,1047APC桨,3S5000mah电池

网友:
这架子部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