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店铺招牌的"吸塑"字如何成“型,形”本人有急用 ...
求学店铺招牌的"吸塑"字如何成“型,形”本人有急用

楼主(2012-07-25):
本人有一台照相机,缺少机身上下机盖,想用广告吸塑字的方法制作相机上下机盖,想学习是否使用了模子?是不是使用有机玻璃高温成型?注意事项是什么?向提供方法的网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要用模子,要加热,要真空。

楼主:
谢谢楼上网友解答,“要真空”如何理解?请指导。

网友B:
老关啊,那个方式是加工不出来够精度的零件的,广告那个也不是“吸”出来的,是阴阳模具压出来的

楼主:
谢谢林大夫解答,我好久没有上网,你最近身体好吧,我们一晃有几年没有联系了。
“阴阳模具压出来的”好理解了,加热是如何加热成型?你是全能专家,出出主意吧,精度不要太高还有前后立面我可以弥补。

网友C:
先加热到一定的温度(软化)然后放到阴阳模具上压,等冷却即可出模.
转移的过程很短,来不及凉

网友D:
用雕刻机雕一个吧。

网友E:
是拿来吸的,用的是ABS板,小的用烤箱加热。套在阳模字上面,然后开动真空机软的ABS片就吸到字上面了

网友F:
现成的吸塑机卖...吹热气加热,吸气成型一体的

网友G:
薄片适宜吸塑,瓶类基本都是吹塑成型工艺,一般常见塑料制品注塑成型工艺(零件结构必须符合注塑条件),壁厚超厚或实心离心铸造成型工艺较多,管材一般使用挤出成型工艺。以上适宜批量生产。楼主机盖不在此范围,可以使用小雕或小车加工。

网友H:
吸塑是批量的方法,有吹热气的,也有用灯泡的。
单个用塑料的话的话考虑玻璃钢。

网友I:
搞的那么复杂干吗?
我做过类似的,不过东西丢了,
一般家用吸尘器就可以玩,我在一个纸盒上面钻很多孔,放上阳模(一个玩具车),然后盒子边上开个孔,插入吸尘器管。
另外找上一个大的薄的塑料片,木条做个框固定。
将吸尘器打开,然后再煤气炉上吧塑料片烤软(程度大概就是自己能垂下来成一个反的拱形),然后快速罩在阳模(玩具车)上,即可
温度要控制好,太软了,塑料膜表面就模糊了,太硬,吸不动。

网友J:
上面说的方法可以行.吸的话只要一个模具的.阴阳模就不用吸吹了,直接上工字夹压就行了.

网友K:
单个的话,用雕刻机比较合算。用铝合金或黑色的POM都可以。

网友L:
帮顶
可以这样做,先造一个石羔模,买些簿胶片,约0.5mm左右,用热水泡软胶片,复在模里,去掉多出来的,再用热风枪弄细节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