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高度该怎么选才合适 。谢谢

楼主(2012-07-25):
车刀高度该怎么选才合适 。谢谢

A 直径上,B直径上,C 直径下  ??

网友A:
标题

外圆刀我选A断刀我选B。你要知道。车刀与工件接触时,工件会被抬高,车刀会压低,你自己本身需要对车刀进行点补偿。这些只是个人在实践中的经验,个人观点。

网友:
当然是B了

网友B:
其实藤椅回答的真的很专业了
还有精车的时候也可以刀尖略高 也会降低工件表面粗糙度值 (针对大车 家用的不太了解 不过道理也差不多)
大多数还是刀尖对心比较好 也就是选B
尤其车锥度的时候 是必须对心的 否则导致圆锥的素线不直 产生双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圆刀我选A断刀我选B。你要知道。车刀与工件接触时,工件会被抬高,车刀会压低,你自己本身需要对车刀进行点补偿。这些只是个人在实践中的经验,个人观点。
引用 网友B:
其实藤椅回答的真的很专业了
还有精车的时候也可以刀尖略高 也会降低工件表面粗糙度值 (针对大车 家用的不太了解 不过道理也差不多)
大多数还是刀尖对心比较好 也就是选B
尤其车锥度的时候 是必须对心的 否则导 ...

多混论坛还是有好处的. 记下了.

网友:
宁高不低,是我的原则。

网友:
上小车,先学习

网友:
您高不低

低了以后工件很容易爬刀,一旦爬刀刀立即就断了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楼上的都没好好看帖,是选图上的B
他的文字a和b都是直径上

网友C:
车外当然中心线最好 如果难以做到  宁低勿高  车内孔  宁高不低

网友:
好教材对半桶水十分有用。

网友D(2012-11-25):
引用 网友C:
车外当然中心线最好 如果难以做到  宁低勿高  车内孔  宁高不低

[ 本帖最后由 陈正 于 2012-7-26 12:59 编 ...

上将的意见“宁低勿高”跟楼上几位意见相反。关注,求正确答 案。

网友E:
车外圆可以低点,切断要高点

网友:
我用的210小车,车外圆如果刀尖高了会发出些尖锐的声音,感觉工件跟车刀的前端面摩擦出来的声音。所以外圆我是宁低勿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将的意见“宁低勿高”跟楼上几位意见相反。关注,求正确答 案。

由于大脱班在轨道上靠压力自紧  明白这点就通了。

网友:
我是对中.选b

网友F:
一般情况下就是对中-B

网友G:
俺这菜鸟建议,买一台带锯床就能省你不少钱!还能干出不少活!

网友H:
被论坛悲剧两三次了,连贴子都不好发了 常常被举报说是广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