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尺达人请进...关于电子尺调工件角度的问题..已上图

楼主(2012-07-25):
请帮小弟研究一下....一直以来...很向往这技巧...现在最怕遇到不规则的图形.. 有了这个技巧..做这类图形就方便多了..

楼主:
今晚网速超慢

网友:
图呢?调角度?钻孔还是插边。说明书有说解的。

楼主:
很艰难最终成功上图

楼主:
呼唤达人讲解..

网友:
一般帶這個功能的兩軸電子尺只能在XY軸找正斜面,YZ/XZ軸斜面找正只能在三軸電子尺上才能使用,但是兩軸電子尺可以利用這個功能銑削YZ/XZ斜面。

网友:
没使用过,我理解这是利用百分表与数显表的功能来实现工件与XY轴形成一点的角度。好比钳口找正时,移动X轴100MM长度百分表显示0.5MM变化,然后通过计算可以得出钳口与X或Y轴的角度。不知道错对请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跟三角函数有关...电子尺内部相信是单片机在运算..根据三角函数算出相关距离....然后把结果显示出来..

用户不必去计算..只管输入参数...加百分表做指示器..相信..精度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