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床刚回来就被干残了。。。。

楼主(2012-07-26):
只看大图
7045铣床回来了。结果自己瞎捣鼓的时候机头锁着忘了打开了。然后就当钻用,结果把主轴套给划伤了。。导致拧开锁之后压下主轴自己也弹不回去了。。划的还挺厉害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各位大侠。。。

网友A:
打磨一下。

网友B:
深孔镗磨呗

楼主:
意思就是全拆了??

网友C:
 买个主轴套换上

网友D:
只用电磨把局部磨低就行 千万不要大面积瞎磨 但是你若有磨床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
机头里面那个锁定换铜或尼龙

网友E:
和厂家商量一下,贴钱更换一下部件。随机有说明书吗,该先看完再动手嘛。
刚到手的机器,多可惜。

网友F:
我估计起码半残废了

网友G:
没那么严重 要不打磨下 要不换个主轴套子 我有个全新的 哈哈

网友H:
主轴在7045这个床子上是最好拆的,拆开把划伤高出来的划痕打磨掉,不会影响使用和精度,精度是靠套内上下的两个推力轴承来定位,轴承不坏没影响。以后要小心操作,设备没啥,不要伤到自己。

网友H:
你划伤的部分是主轴套的外部,当钻用时上下升降的部分,主轴的外套和机头内壁接触面积很大,局部划一点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I:

网友J:
和开车没松手刹一样?

网友K:
哥们们我听不动怎么回事啊,但心里也跟着着急啊,,肯定是哪里弄坏了。和车刀车到卡盘差不多的事情。。糟糕

网友L:
同情下+下

网友M:
不懂,同情下!

网友N:
 以为给你日夜干残了呢

网友O:
楼主哪里买的7045啊,性能噪音价格怎么样,我也想买,可否告诉一下,发短信即可

网友P:
不要再继续使用了 先拆下来 里外都打磨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Q:
不会就先好好学习,免得伤到自己

网友R:
还好我先买了个二手的7045先练练手

网友S(2012-10-05):
严重同情

网友T:
你搞的也够猛的,我车床拿回来操,不注意把卡盘也得操伤了,把中托板也操伤了,刚开始都这样,注意点,以后就好了

网友O:
原来是老贴啊,这个拆下来直接打磨就好了,第一次拆主轴的时候用了半天的时间,现在拆装一起也不过10分钟,很简单

网友U:
用线切割吧

楼主(2013-01-24):
用砂纸打磨了一下就好了。不过也不是我打磨的,让给我们干机械结构的师傅给弄的,,就稍微打磨了下,搓了搓,没啥影响,,话说放到现在了。也没怎么玩,,,

网友V:
拆! 恭喜楼主上第一课!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加油

网友W:
和6楼的想法差不多。。。

网友X:
无图无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