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机的进来!!!!!

楼主(2012-07-26):
本人是个新手!在市面上有很多牌子的电机都写着2208 KV1400  或者2212  KV1000  这些2212、2208是什么区别?02和12是轴长?KV是转速????还有用来前拉腰推或者尾推对用什么型号的电机电调和桨又有什么要求呢?知道的请分享分享

网友:
 度娘查下就OK了,基础知识

网友:
 2208 2212指的是定子的尺寸,越大,电机肯定越大,功率相应越大。kv指的是转速的特性,要根据kv值来搭配桨来使用!这个没法一句话说清,多潜水,学习下,就知道了

网友:
前面是电机直径 后面是长度 很多电机因为品牌不同的缘故 有的算内径有的是外径 比如XXD的2212 22就是直径 12就是长度 我们平时比较常用的 (XXD,银燕 朗宇是算内径的,双天 豹子是外径) KV等于就是电机的转速  越高 转速越快  当然扭力也就越小

楼主:
 谢谢!~初步的明白了!~只是与机型和桨的搭配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学习了,本人一直对这一块模糊

网友: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                  桨有两个重要的参数,桨直径和桨螺距,单位均为英寸,比如8060桨,就是说这个桨直径是8英寸。即8*2.54=20.32厘米。螺距则为6英寸。螺距则代表桨旋转一周前进的距离。直观理解就是你拿一个 20.32厘米的薄木片,两只手捏住两端,各向相反方向扭动。扭一下就是8010,再扭一下8020,再扭狠点就是8060,哈哈!也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桨直径和螺距越大,桨能提供的拉(推)力越大。注意桨直径是指桨转动所形成的圆的直径,而不是桨叶的总长度。对于双叶桨(两片桨叶,这是最常用的桨)恰好是两片桨叶长度之和;而对于单叶桨,直径是桨叶的长度*2;而三叶桨,直径就不是桨叶之和了。
如果手里没有小桨,很多高手都是将大桨截断后使用。桨截断后桨直径会变小,但桨距是不会变化的。例如将7035桨截断至5寸,便是5035桨。(不知对不对,高手指正!))
选桨要与注意你的电机KV值合适,http://bbs.mx3g.com/thread-6058-1-1.html这篇文章说得很清楚。
别外,选桨时有慢速桨和直驱桨之分,其实慢速桨不是指慢,主要是说慢速桨一般是用在减速组上的,当然也可以直驱。拉力什么的没多大区别(不知对不对,高手指正!)。
再就是常常说前拉和后推,那么前拉的桨和后推的桨有区别吗?没有!后推时将桨反装就行了。当然也有专门的后推桨,这类桨直接将电机轴插进桨孔中就行了,不用桨保器或螺丝帽固定。由于是后推,转动时有一个前进的力,桨不会射出去。而假如改成前拉,就很容易发生射桨了!
一般来讲,如果想让飞机飞得慢用大桨;飞得快则用小桨。这可能和刚入门的朋友想法完全相反,认为飞得快当然是用大桨,飞得慢才用小桨。为什么?举个例讲,假定用7035和5030这两种桨,理论上耗费同样的电力可以提供相同拉(推)力的情况下,7030只用10000转/分钟,不考虑阻力,一分钟前进的距离就是10000*3.5=35000(英寸);而如果用5030提供相同的拉(推力则需要)27440转/分钟(怎么算的,桨的拉力与直径的三次方成正比,这里可能有误,高手指正,但肯定需要更高的转速是无异议的),不考虑阻力,一分钟前进的距离就是27440*3=82320(英寸)。显然后者小桨要快得多。所以高速机用小桨配高KV电机,慢速机用大桨配低KV电机《转》--- 电机、浆、电池、机型的相互关系
Tags: 电池, 电机, 电调, 飞机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
桨不贵,便宜至1.5元。好的一般也在5元至10元左右。桨有两个重要的参数,桨直径和桨螺距,单位均为英寸
比如8060桨,就是说这个桨直径是8英寸。即8*2.54=20.32厘米。螺距则为6英寸。螺距则代表桨旋转一周前进的距离。直观理解就是你拿一个20.32厘米的薄木片,两只手捏住两端,各向相反方向扭动。扭一下就是8010,再扭一下8020,再扭狠点就是8060,哈哈!也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桨直径和螺距越大,桨能提供的拉(推)力越大。注意桨直径是指桨转动所形成的圆的直径,而不是桨叶的总长度。对于双叶桨(两片桨叶,这是最常用的桨)恰好是两片桨叶长度之和;而对于单叶桨,直径是桨叶的长度*2;而三叶桨,直径就不是桨叶之和了。
如果手里没有小桨,很多高手都是将大桨截断后使用。桨截断后桨直径会变小,但桨距是不会变化的。例如将7035桨截断至5寸,便是5035桨。(不知对不对,高手指正!))
选桨要与注意你的电机KV值合适,http://bbs.mx3g.com/thread-6058-1-1.html这篇文章说得很清楚。
别外,选桨时有慢速桨和直驱桨之分,其实慢速桨不是指慢,主要是说慢速桨一般是用在减速组上的,当然也可以直驱。拉力什么的没多大区别(不知对不对,高手指正!)。
再就是常常说前拉和后推,那么前拉的桨和后推的桨有区别吗?没有!后推时将桨反装就行了。当然也有专门的后推桨,这类桨直接将电机轴插进桨孔中就行了,不用桨保器或螺丝帽固定。由于是后推,转动时有一个前进的力,桨不会射出去。而假如改成前拉,就很容易发生射桨了!
一般来讲,如果想让飞机飞得慢用大桨;飞得快则用小桨。这可能和刚入门的朋友想法完全相反,认为飞得快当然是用大桨,飞得慢才用小桨。为什么?举个例讲,假定用7035和5030这两种桨,理论上耗费同样的电力可以提供相同拉(推)力的情况下,7030只用10000转/分钟,不考虑阻力,一分钟前进的距离就是10000*3.5=35000(英寸);而如果用5030提供相同的拉(推力则需要)27440转/分钟(怎么算的,桨的拉力与直径的三次方成正比,这里可能有误,高手指正,但肯定需要更高的转速是无异议的),不考虑阻力,一分钟前进的距离就是27440*3=82320(英寸)。显然后者小桨要快得多。所以高速机用小桨配高KV电机,慢速机用大桨配低KV电机。
另外,买桨注意不同型号的多买几根。因为桨在摔机最容易折断
:loveliness:

网友:
借别人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