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看-小屁孩玩四轴:从新手做一个四轴开始到爽飞经验分享!(连载)

楼主(2012-07-26):
*********************************************开篇前话

 大家好,我是小屁孩,呵呵,,,至于这个名字实在是巧合,本来起个小屁孩的名字,可是一想这个乱糟糟的社 会,不流里流气盲流一点真没法混,就起了个耍流氓的小屁孩。

        新手们入手总觉得苦于无人可以指导,可是莫怪我等无言啊,实在是我水平不精,但是一种情况有很多种问题原因,有时候我是这么解决就好了,可是到了你那里就不好了,再一种就是大家都是相互学习,别总捧牛人,有时候啊,人被捧得高了,回答一些问题碍手碍手,本来可以参与进去讨论的,可是就怕犯个小毛病丢了牛人的脸,不过我脸皮厚,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啊,不过喷子就算了,我是个典型的山东人脾气直,在QQ群里大家是见识过的,喷,装有时候太让人上火了,尤其是还想踩人一等上位,实在是不敢恭维。
        知识这东西,不是发明创造,所谓你比人家懂只是知道的早一点罢了,早晚也会被追上,我们有时候就是喜欢压人一等,总觉得比别人强就是面子。
所以造成了不爱分享,但是也不能全埋怨那些懂得多的,有些人请教问题,确实挺让人上火,一会儿一个我早知道,一会儿一个我早懂了,一种心浮气躁
不面对现实的样子,谁愿意告诉他?我们四轴界目前是,懂程序那一套的人很少,一部分是老鸟儿玩的久了看得多了,再一个是猛增的新人,大家可以看看
我的贴子,我们四轴界一些重要问题,不要怕当新手,老鸟儿也是菜鸟飞出来的。
吹响集结号!我们的四轴谁来指导?谁能找到那些真正的大仙?挖掘出来吧!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948

       下面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玩四轴总结来的,有些也是一些老前辈他们教我的,所以如果好的话,那都是模友的智慧,如果出了问题不好是我玩的不精,分享的不到位。

        总之,人不能闭门造车,这些都是大家伙儿摸索出来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门后研究。下面开始连载。

***四轴选取。---------------------------------------沙发
***第一:四轴可以DIY的部分,架子---------------------藤椅
***第二,电机座安装学问大。     --------------------底板
***第三,预备飞行知识,四轴起飞 --------------------6楼
***第四,四轴降落,预备知识     --------------------7楼

***第五,桨。---------------------------------------11楼
***第六,电池---------------------------------------15楼
***第七综合部分-------------------------------------22楼
******第八,调飞控----------------------------------41、42、43楼。
******第九,场外飞行--------------------------------49楼

楼主:
四轴选取。

个人QQ号:1270171038

******
第十,如何买东西最划算--------------63楼

【基本原理与名词解释】
1、遥控器篇
什么是通道?
通道就是可以遥控器控制的动作路数,比如遥控器只能控制四轴上下飞,那么就是1个通道。但四轴在控制过程中需要控制的动作路数有:上下、左右、前后、旋转
所以最低得4通道遥控器。如果想以后玩航拍这些就需要更多通道的遥控器了。

  什么是日本手、美国手?
遥控器上油门的位置在右边是日本手、在左边是美国手,所谓遥控器油门,在四轴飞行器当中控制供电电流大小,电流大,电动机转得快,飞得高、力量大。反之同理。判断遥控器的油门很简单,遥控器2个摇杆当中,上下板动后不自动回到中间的那个就是油门摇杆。

2、飞行控制板篇
一般简称飞控就是这个东西了。
飞控的用途?
如果没有飞控板,四轴飞行器就会因为安装、外界干扰、零件之间的不一致型等原因形成飞行力量不平衡,后果就是左右、上下的胡乱翻滚,根本无法飞行,飞控板的作用就是通过飞控板上的陀螺仪,对四轴飞行状态进行***调整(都是瞬间的事,不要妄想用人肉完成),如发现右边力量大,向左倾斜,那么就减弱右边电流输出,电机变慢,升力变小,自然就不再向左倾斜。

什么是x模式和+模式?

购买飞控的时候老板都要问这个问题,刷买什么模式的,以上就是区别。
X模式要难飞一点,但动作更灵活。+模式要好飞一点,动作灵活差一点,所以适合初学者。
特别注意,x模式和+模式的飞控安装是不同的(我只有kk飞控板,所以只能讲kk飞控)。
如果飞控板安装错误,会剧烈的晃动,根本无法飞。

选什么飞控好?
个人意见初学的先来个kk飞控吧,最便宜,尝个鲜够用了。

电调篇
为什么需要电调?
电调的作用就是将飞控板的控制信号,转变为电流的大小,以控制电机的转速。
因为电机的电流是很大的,通常每个电机正常工作时,平均有3a左右的电流,如果没有电调的存在,飞控板根本无法承受这样大的电流(另外也没驱动无刷电机的功能)。
同时电调在四轴当中还充当了电压变化器的作用,将11.1v的电压变为5v为飞控板和遥控器供电。

买多大的电调?
电调都会标上多少A,如20a,40a 这个数字就是电调能够提供的电流。大电流的电调可以兼容用在小电流的地方。小电流电调不能超标使用。
根据我简单测试,常见新西达2212加1045浆最大电机电流有可能达到了5a,为了保险起见,建议这样配置用30a 或 40a电调(大家用20a电调的也多),说买大一点,以后还可以用到其他地方去。

四轴专用电调是什么意思?
因为四轴飞行要求,电调***响应,而电调有***响应和慢速响应的区别,所以四轴需要***响应的电调。
其实大多数常见电调是可以编程的,能通过编程来设置响应速度。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专用一说。

电调编程什么意思?
首先要说明电调是有很多功能模式的,选择这个功能就是对电调编程。
编程的途径可以直接将电调连接至遥控接收机的油门输出通道(通常是3通道),按说明书,在遥控器上通过搬动摇杆进行设置,这个方法比较麻烦,但节约。另外,还可以通过厂家的编程卡来进行设置(需要单独购买),方法简单,无需接遥控器。
为了保险,一定要将购买的电调设置一致,否则容易难于控制。如:电调的启动模式不一样,那么有些都转很快了,有些还很慢,这就有问题了。
注:通过遥控器进行设置电调,一定要接上电机,因为说明书上说的“滴滴”类的声音,是通过电机发出来的。我开始就是因为没有接电机,还疑惑怎么没声音,以为坏了。

无刷电机与螺旋桨篇
电机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不要买错了,无刷是四轴的主流。它力气大,耐用。
电机的型号含义?
经常看人说什么2212电机,2018电机等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电机的尺寸。
不管什么牌子的电机,具体都要对应4位这类数字,其中前面2位是电机转子的直径,后面2位是电机转子的高度。注意,不是外壳哦。
简单来说,前面2位越大,电机越肥,后面2位越大,电机越高。 又高又大的电机,功率就更大,适合做大四轴。  通常2212电机是最常见的配置了。

什么是电机kv值?
每个无刷电机都会标准多少kv值,这个kv是外加1v电压对应的每分钟空转转速,例如:1000kv电机,外加1v电压,电机空转时每分钟转1000转,外加2v电压,电机空转就2000转了。

桨的型号含义?
同电机类似,桨也有啥1045,7040这些4位数字,前面2位代表桨的直径(单位:英寸  1英寸=254毫米)后面2位是桨的角度。

什么是正反桨,为什么需要它?
四轴飞行为了抵消螺旋桨的自旋,相隔的桨旋转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正反桨。正反桨的风都向下吹。适合顺时针旋转的叫正浆、适合逆时针旋转的是反浆。安装的时候,一定记得无论正反桨,有字的一面是向上的(桨叶圆润的一面要和电机旋转方向一致)。

电机与螺旋桨的搭配
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自己也在研究当中,所以建议采用大家常见的配置吧,但原理这里可以阐述一下。
螺旋桨越大,升力就越大,但对应需要更大的力量来驱动;
螺旋桨转速越高,升力越大;
电机的kv越小,转动力量就越大;
综上所述,大螺旋桨就需要用低kv电机,小螺旋桨就需要高kv电机(因为需要用转速来弥补升力不足)
如果高kv带大桨,力量不够,那么就很困难,实际还是低俗运转,电机和电调很容易烧掉。
如果低kv带小桨,完全没有问题,但升力不够,可能造成无法起飞。
例如:常用1000kv电机,配10寸左右的桨。

电池和充电器篇
为什么要选锂电池?
同样电池容量锂电最轻,起飞效率最高。

电池的多少mah时什么意思?
表示电池容量,如1000mah电池,如果以1000ma放电,可持续放电1小时。如果以500mh放电,可以持续放电2小时。

电池后面的2s,3s,4s什么意思?
代表锂电池的节数,锂电池1节标准电压为3.7v,那么2s电池,就是代表有2个3.7v电池在里面,电压为7.4v。

电池后面多少c是什么意思?
代表电池放电能力,这是普通锂电池和动力锂电池最重要区别,动力锂电池需要很大电流放电,这个放电能力就是C来表示的。如1000mah电池  标准为5c,那么用5x1000mah,得出电池可以以5000mh的电流强度放电。
这很重要,如果用低c的电池,大电流放电,电池会迅速损坏,甚至自燃。

多少c快充是什么意思?
这个与上面的c一样,只是将放电变成了充电,如1000mah电池,2c快充,就代表可以用2000ma的电流来充电。所以千万不要图快冒然用大电流,超过规定参数充电,电池很容易损坏。

怎么配电池?
这与选择的电机、螺旋桨,想要的飞行时间相关。
容量越大,c越高,s越多,电池越重;
基本原理是用大桨,因为整体搭配下来功率高,自身升力大,为了保证可玩时间,可选高容量,高c,3s以上电池。最低建议1500mah,20c,3s。
小四轴,因为自身升力有限,整体功率也不高,就可以考虑小容量,小c,3s以下电池。(没玩过,不做建议)

平衡充电什么意思
如3s电池,内部是3个锂电池,因为制造工艺原因,没办法保证每个电池完全一致,充电放电特性都有差异,电池串联的情况下,就容易照常某些放电过度或充电过度,充电不饱满等,所以解决办法是分别对内部单节电池充电。动力锂电都有2组线,1组是输出线(2根),1组是单节锂电引出线(与s数有关),充电时按说明书,都插入充电器内,就可以进行平衡充电了。

以上名词解释引自模型中 国(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四轴选取。

对于新手来说,经典的xxd套装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不过我这次选的是2216,因为2216可以说相对于xxd2212那一套来说有一定的富余拉力,可以做一个小挂载平台。

改选那个呢?

我所选的配置:
遥控:天6二代
飞控:MMc10
电调:好盈30A
电机:朗宇V2216
桨:10寸,十元一对的塑料浆,质量中
架子:铝合金自制,平民价格。

楼主:
第一:四轴可以DIY的部分,架子。

*********************************************第一:四轴可以DIY的部分,架子。

说道架子这个东西,可是有门道,因为新人老鸟儿情况不一样,确实有些人没玩过四轴,上手就能飞,这种人有,不过我们一般讲大概率事件,不讲小概率,这个架子有点学问,那就是新手,一上来用成品机架,很是头疼,为什么?因为炸鸡,炸桨,炸架子,弄不好还摔坏飞控,这该咋办?

不知道这个图能不能给你思路: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设计,以450轴距为例:
首先画出四轴的简易图

其次我么给他加上长腿儿,这个只需要长过桨长: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新手飞,尤其是刚练手,很容易侧滑飞落地,造成炸桨,甚至炸鸡,但是裸露的电机和桨在外面很是头疼,要么炸坏桨,要么炸坏电机。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缓冲。

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能降低炸鸡损失,但是不是完全能降低,大家可以看我做的飞碟个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3949
这个帖子中,我完全用珍珠棉把四轴埋了进去,所以那种飞法,对炸鸡损失还是有一定减少,但是得不偿失啊,那么大块面积,整体密度降低,就没那么灵活了,各有优劣吧!

所以我们可以从铝合金师傅那里,买吧,三十元六七米,看看其中一段,那个广口可以剪下铝合金片用来固定夹紧。
看图

然后我们给铝合金打孔,这个打孔孔位选择就不必多说了,量一下,用铅笔画上,
但是打孔有技巧,根据情况
a、你要是有台钻,我建议你把方管里放一块软木垫着,直接上钻。
b、如果你有手钻,我建议你先用小钻头钻孔,然后用大钻,扩孔,这样做有两点,
      第一,直接上钻,铅笔点的点,手钻钻起来不容易稳定,钻着钻着就跑位了。
      第二,手钻尤其低功率的直接上粗钻容易钻着卡住。
c、难道非的有电钻?不是的,你可以用力气,用十字花螺丝刀或者用小钉子,十字花就是豁上十字划丝了,用手按着钻,能钻过去,
     或者垫着软木打钉子,也行,然后用合适的钉子或者螺丝刀,扩开,也行。

所以扩孔以后,把铝合金垫片剪出来,怎么剪?告诉大家用手锯,然后用活扳手夹着按照铝合金的边缘,摇晃,就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的成品就出来了:

可以看到,中间夹片用的两个铝合金夹片,是钻了不少控,所以说明一下。

好了,我们的架子该好了,看图:

最后补充:
螺丝篇,为什么,因为大家一般用的螺丝是都是白色的那种,看图是这种,

这种便宜一块钱十个八个的,可是注意啊,这种螺丝软,有时候炸鸡以后容易弯曲,所以便宜也有便宜的瑕疵。
我用的是这种内六棱的,黑色的经过淬火的,坚硬,但是一块钱三两个啊,贵了些,而且啊,他的螺母是白色的,软,所以多买些,
有时候螺丝没坏螺母坏了,就是这种螺丝,六棱的

当然啊,也有模友用膨胀钉,这个好处是方便,坏处是炸鸡以后就得重新做,而用螺丝的好处就是软了再紧紧,但是螺丝最好坚固耐用些,所以我选了内六棱螺丝,黑色的。

网友:
额,,,手机党看不到,,,,不过还是帮顶。

楼主:
第二,电机座安装学问大。

*********************************************第二,电机座安装学问大。

或许你还在沉迷于电机底座直接安装,对那个电机安装片视而不见,那你可就忽略电机设计师的思维了。

买了电机用底座那个片,就是为了给电机做一个基底儿的,如果你直接上底座。比如这个f450

那么你看到没如果炸鸡那是直接伤的底座啊,划丝,你的电机报废ing,,,
所以我一般是把底座四个螺丝都装上,但是也有模友害怕划丝,可以装两个螺丝

但是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啊,比如看我这个2814的

你的底座固定螺丝,和底座垫片固定在方管上在一对角线上,这样可以减少因为震动螺丝掉下来啊,因为垫片直接和铝合金接触了
看图,,,

让我们继续看此图:

电机臂伸出一小段,不影响重量,比那个图长过桨好看,但是可以减少炸鸡时,电机与地面直接冲撞,这个起保护作用,
另外电机安装做片,对炸鸡也有一定缓解。看图:

楼主:
第三,预备飞行知识,四轴起飞。

*********************************************第三,预备飞行知识,四轴起飞。

这个图片滴没有,大家理解。
低空大气压强大,而且人员车辆走动,城市温室,还有地面散热吸热,所以低空乱流很大,所以四轴起飞阶段,既简单又复杂。
但是不要理解成四轴所谓的自稳就是从地面零距离就直溜溜的上去了,一点不偏,从kk到naza,有时候地面起飞平,但是大部分稍微有点不稳。这个很多因素,未完待续,开会了
继续,,,,
起飞不稳也有可能重心不稳,这个情况有,但是我们分析大概率。

用过naza的都知道,naza起飞似乎很暴力,也就是忽的一下上来了,为啥?个人瞎寻思啊,我认为应该是尽量避免在地面乱流中起飞缓慢,造成不稳。
所以我们飞低端飞控的人有时候的经验就是jj调好了,起飞段,猛拉油门,让他迅速起,但是慢起飞,机器稍微有些偏,那就反向,微打舵。手动增稳。
或许有人说,呀,,是你jj没调稳呢,不全是的,因为连飞电池的人都有过这种,这块电池稳,下块电池可能不稳,所以不能带着电脑或者每次飞都要
重新在检校吧。
但是也有个问题,就是猛拉油门,话说有一次,我一个桨装错了,于是乎猛拉油门,,,悲催,,,
总结说来,四轴起飞,在调好的情况下:
a、供电,小油门,短时间增大,猛起。
b、慢油门起飞,有偏差,手动打微舵,补偿。
c、你调的机器一拉油门就是直线平稳起,没治了。次次这样,可以称之为调机高手。记得分享哦。

楼主:
第四,四轴降落,预备知识

*********************************************第四,四轴降落,预备知识

四轴降落,最悲催的就是侧偏,磨桨,炸桨,怎么能平稳降落,哎,,,
我们就先从飞高后落下说起吧。
四轴拉起来,推油门吧,但是降落不是说一收油门下来了。如果他在空中,我们该怎么让他降落呢?
总结了以下三点:
a、油门一落一升法,说白话就是降一会儿油门,咱就再推推,低空的时候,我们知道,四轴大油门收,机器会迅速降落,然后推油门他会由抽
     变自稳。当然油门  推得柔了的话,整个过程,看不出jj失稳。但是大油门收所就难了,因为JJ有时候会抽,但是看着暴力,先讲这个:
     第一,大油门降落,猛收油门,带jj呼啦啦的降到你的理想高度后,猛拉油门,迅速增稳,这个对你的电机,电调可是折磨不小啊,你可得当心,别烧了。
                 另外就是,如果飞的太高要是这么长时间下落,弄不好会升力不足,失稳不说,还会重力太大继续下落,或者猛推折断桨,臂,就麻烦了,
                 所以啊,还是要适当,根据你的jj 实际情况,这仅是个参考。
      第二,小油门降落,比如我的2814那一套吧FF控,天地飞,我是降三格推两格,或者推一格,小油门自由降落的时候比较稳。你的设备如何,看你照此法
                 总结吧。
b、高空降落走之字。这个之字似乎想起了骑车上坡,或者固定翼的影子。整个四轴桨面也是个一翼面,适当收油后,避免高空自由落体,那就打方向舵,走一个
        之字,那么他就有一定的滑翔能力了,但是别收油门太大啊,大了桨面撑不起来,还不如块石头呢!但是这个有问题,就是你的JJ要能承受住
     大舵量回拉,也就是往左飞后,突然往右大,他能适应,别失控。我经常用此法,把我2814电机四轴 将近3000g从空中一个点,降落到到眼前。
      高空中可用此法, 毕竟飞四轴这么久都知道有时候容易视觉受欺骗。
c、面前降落,面前降落,有两点,可采用a方法,小调油门缓慢降落,但是切记走之字啊,除非你想让机器来个翻跟头。还有一种就是接近临近报警电压的时候
     压降快,你只要保持他悬停油门不动,他也会缓慢下降,而且很平稳的降,这个适合你大载重报警降落。因为你青蛙跳降落,还需要猛推油门,好几次蛙跳
     不成  功,还没手感,此法可以一试。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没必要跟潮流,别把JJ做的好看。不航拍,把高架腿儿卸掉,把四轴四个臂延长,防止磨桨,做个大十字。不过确实不好看,很丑,呵呵,,也有模友绑筷子的,还有加圈儿的,总之大家充分发挥智慧吧。

飞行方法可以看看我以前这个视频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7926里面有走之字,但是我要解释一下,我刚起飞那段视频不是什么jj侧漂之类的
因为我有个汽油机习惯,就是我那个jj2700g大载重,我一开始在低空,给他热机,这个只是我个人习惯而已,没有一上来就猛拉油,这个JJ要给我做一些实验
平台,所以我需要尽量用我知道的善待它。

走之字的图片:

网友:
占据广告位,楼主勿删!

楼主:
第五,桨。

******************************第五,桨。

      说道桨,这个问题也不小,说白了,目前就算是老鸟儿用桨 也是全凭经验,大仙级别就不知道了,因为
一个是桨的质量参差不齐,在一个这个桨到底怎么计算,一直都是模糊,甚至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感觉
很万花筒,所以我就我用过的几种桨给大家总结一下。
请看这几种桨:

这几种桨是我用过的,也是问过很多老鸟儿,因为我的第一个四轴是2814电老虎,所以在用桨上经历过曲折,甚至飞不起来,飞起来发抽。
我先把他们弯曲下。
12寸的10元一对,我买了一百的,哎,,,可惜自己太冲动,不怪别人。

广后的1147碳尼龙,一开始我飞gws10寸三叶总是抽,2814劲头太大,所以碳尼龙出现后我的2814才活了。

10元的十寸桨,看起来挺柔的,能弯曲度大,但是这个桨不错,一直在我的2216上飞,2814就免了吧。

三叶桨GWS,把他用在2216上还行,曾经一段时间把他放到2814上,JJ很是发抽,而且不好控制,感觉喝醉一样,所以啊这个桨要选对,别怪桨不好,买的人
是你啊!

这个是apc看看吧,我不想折他,他是我的钱啊。我很穷啊,,,

            下面我们开始啰嗦,说道桨,很头等大事就是,什么电机配什么桨?怎么算?

            说实话,没法算,都是根据电机卖家的参数,然后自己参考算,但是买到的桨水平参差不齐,所以是你飞的这样用,我飞的那样用,很是头疼。

            新手们也无需头疼,关键就是随大流,吸取经验。以我飞2814为例:

            首先,我购买的是12寸的那种十元的很是便宜啊,我高兴地一下子买了一百多元的,结果悲催了,放到JJ上起都起不来,油门往高推,桨都在空中乱舞,就是不起,这个桨就pass了,但是这种桨在模友中2212系列10寸 9寸却飞的可以,我见他们飞过,所以东西不能以偏概全,他们要找到适合的用处。

            然后,我就入了GWS,三叶的,这个三叶起飞了,但是飞起来发抽,JJ起来后跟喝醉一样,不好控制,那是时候我甚至一度问广后,FF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总是抽?GWS也是广后发给我,因为我当时飞2814论坛里似乎没几个,所以广后让我先练手,等等碳尼龙1147。

            最后,碳尼龙1147来了,直接2814活灵活现了,碳尼龙硬,JJ高空回拉特别帅,最后算是为他找到合适的搭档了。
当然后期上了12寸apc那是后话了。这个不用怀疑apc了。于是大家也都看到了我飞的2814些列视频2000g-3000g之间挂重飞行了。

            总结了一下,就是桨这个,通用机型还行,随大流,尤其是小电机型2212 2216这些可以选一些低配桨,但是往大了,还是要慎重,或者你的电机比较另类,或者你买的桨另类,那你要耐心了,因为这东西都需要测试,慢慢摸索,别急着大投入,先试试,别急着放弃,虚心,坚持才是王道,设备到你手,飞不飞起来是你的本事了,别埋怨设备,设备要是会说话,你这骂那儿骂,他非抽你嘴巴子不可。桨是个消耗品,一直消耗,所以别在乎一开始就买测试桨花邮费,只有测试好了才能多买啊。否则赌着买可不是件好事。

            最后提一个要点,桨平,桨平是怎么诞生的呢,大的非航模界,我肯定不知道,百度,谷歌那个去吧,我就说我混航模开始那时候的事。在以前我们大学那时候2000年初,那时候无刷还没普及,我们飞固定翼都是有刷,小日本的二手马达,稍微有钱的就入个甲醇,甲醇机也常炸啊,那时候都体会过日本木桨的高价啊,咋办?国人发挥山寨,模友跟着山寨,于是雨后春笋,做出了木桨,但是这个山寨木桨有时候十分上火,毕竟手工粗糙,咋办?调平,打磨,好不辛苦,甚至有些朋友找木头自己做,苦啊!

            如今挪到我们四轴界了,桨平这个,在四轴低载重中,比如2212系列,有些便宜的10寸 9寸太便宜了,所以做作桨平,粗略一下,能飞起来就行。
但是啊,往大了自重比如2814以及往上,要是做桨平,我劝你啊,还是买个好点的桨。这玩意儿要是用便宜桨,还桨平,除了上火还是上火,还容易出事。

                        所以别总被一个大名词挂住啊。要灵活看待。

网友:
热心魔友,要顶!

楼主:
第六,电池。

***********************************************第六,电池。

说到这个电池,还是个棘手,为什么?哎,,中说纷纭,众多情况,有人说真话,有人爱吹话。
我们目前四轴来说,总结起来,三点:
第一,电池选用问题,为了时间。
第二,电池自制问题。
第三,电池并联问题。

        先说第一个,电池的选用,对于牌子电池各有各的爱,其实大多数性能还是可以的,我选用的nano系列电池,这个电池就是大家萝卜白菜了,选用电池的时候,还是要根据模友的经验分析一下,然后做自己的,比如,我的2216用的nano2200mah电池,他能飞15分钟,可是我给他增加了一瓶600g水,他却就能飞5分钟了。
2814呢?就得4500mah的了,因为他大载重,电机本身也沉,电池更沉,所以挂相机之类的2700g也就飞八九分钟。
这个问题咋办?其实啊,还是随大流,如果没有特殊的需要,建议你一块一块的电池飞,别买个大容量电池,总以为哦,一跨2200飞15分钟,那4500就飞15分钟了??哎,,大哥,你怎么不说挂上一千块飞一天呢?电池多了负载也大了,所以啊,有时候也容易得不偿失,把你需要的功能发挥到最大,最优就行了。

        这里插播一个锂电池的参数扫盲以及如何选取:
        比如:7.4V2200MAH30C
       C指的是倍率,这是代表电池的放电能力,在电池专业术语里叫"放电倍率",即放电电流数值除以电池容量数值的倍数,就按楼主给的举个例子:
用2200MA大小的电流放电,就是1C,用4400MA大小的电流放电,就是2C,用6600MA大小的电流放电,就是5C。也就是说用XMA大小的电流放电,就是定放电电流=电池容量×放电c数/1000=2200x30/1000
c数:不少模友,包括我都喜欢选择相对大c数的,感觉比较保险,

        电池额定放电电流的计算方式,额定放电电流=电池容量×放电c数/1000,比如3000mah 30c的电池,那么额定放电电流就是3000×30/1000=90a。比如2200mah 30c的电池,额定电流就是66a,2200mah 40c的电池额定电流就是88a。
       看看你的电调是多大,举一个例子,你的电调是60a,那你就买额定工作电流等于或大于60a的电池。这样选择就可以确保电池是足够用的,要求高的朋友可以选择电池留有一定的富裕量,就是电池额定工作电流高于电调额定。
特别提示:四轴、六轴等多轴飞行器电调较多,不需要按照此方法计算,,一般多轴飞行器的总额定最大电流超不过50a,超大型机架及大负载也就最多60a-80a的样子。正常飞行时的电流一般也就在最大电流的40-50%左右。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第二个,自制电池的问题,哎,,,废话少说上图吧,你把图片中电池看成电池芯,这就是制作电池方法,不过劝你如果自制就能达到品牌效应,工厂都歇菜吧。还开什么公司。
          我们所能买到的电池芯,一般是最好是同一批次,同一个萝卜坑的电池,因为那样内阻均衡,实际上我们能买到的绝大多数电池芯,都是厂家挑选剩下来的,质量有待商榷,况且锂电池都是串联,最讲究他们要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最好是同一批次均匀的电池,可惜,我们很难买到,因为这样的都被厂家拿去做成品电池了,剩下的就是我们diy的乐趣了,不过这个乐趣,也是要谨慎小心,模友中自制电池,有鼓起来,还有流汤的,还有自然的,更有飞着着的,总之diy一定要谨慎飞,别拿生命不当回事儿啊!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第三个,就是电池并联问题了,换句话说,你是4500mah,那我两块2200mah并起来,增容了。
哎,,,这个问题我没有深研究过,只能是平推测了,个人觉得,既然是电池芯内阻不同,而且个人工具有限,很难讲两块电池的具体性能参数到手,如果是粗略用并联,或者diy电池芯,都是可以的,但是深究了,毕竟他不是两块近似相同的,而且我们diy水平有限,还是谨慎些吧。安全方式还是一块一块飞吧。

网友:
纯属插队 等着看

楼主:
第七,综合部分。

********************************************第七,电调,飞控,遥控综合部分。

  先说遥控,遥控这东西价格参差不齐,关键是你要看自己实用,比如人家买一个贵的,难道你非要买贵的?其实很多玩航模的都是些对童年保有回忆的人,一般是我们这些 有良知的底层之人,有钱人谁还玩这个,妞儿都排着号睡不过来,跑车天天换。我们啊,还是实打实,选购自己的遥控,目前来说飞遥控基本是以2.4G为主,因为2.4G抗干扰好一些,而且四轴本来就不是个大区域,大巡航飞法,所以2.4G够用,目前有人用都有天地飞,福斯9,华尔克,往上就是jr,福他吧。
  越高级吧,反映却是灵敏,但是不是说低价格就没法用了,别听他们忽悠,选择你需要的,比如我当初想买天九做空中摄像,结果,格老*的,钱不够咋办?我买了个天六,又买了个天7双接收,咱是飞一个遥控飞灰机,另一个遥控让朋友看着在空中转相机拍照,管他呢,穷人有穷人的玩法。天7双接收,还可以飞个小固定嘛,哈哈,,,
  电调嘱咐下,大家一般用好盈,中维特也不错,不过黄色xxd要谨慎,因为电调选取和电机,大家还是要选对。
  飞控篇到了,估计这是个托儿托儿托儿的时刻了。

  FF停产了,但是我还是把他加上,目前来说低端飞控,基本是抄或者借鉴老外代码,这个不必多么紧张,不过MK开源那么多年了至今才开始低端成熟化,所以说能抄袭不丢人,不会装会才丢人。
所以低端控来说,主控还是发展的可以,但是主控有个问题,那就是老外似乎给的代码有个取向,那就是太稳了弱不禁风,经不起大舵量,能抗风的似乎有些不是很稳很稳,这是个取舍问题,所以每个控的开发使用都有他的取向。否则naza早就降价了,所以低端控该努力让naza下来吧,呵呵,,,
   飞控板,KK一百以内(没有自稳)但是可以玩翻跟头等猛暴力,不过调不好炸鸡也是呼呼地。

   FF价格200左右赠品多(有自稳相对玉兔调试能稍微麻烦些,稳定度相对玉兔稍微差一点但是能满足需要,板子两个大电容有些太美观。适合求性价比新手,白板)已经停产。

   玉兔288左右部分需要自买。(相对上面的调试比FF稍微容易些,,喜欢精益求精的不在乎钱可以考虑,板子相对美观些。适合喜欢细致新手,蓝板)外加功能可以专卖也可以自行淘宝第三方。

   mwc 400左右 调试相对上面的麻烦,适合老鸟儿,也适合细心爱学习的新手,自稳度比上面都要好,而且开源,非常适合研究飞控的学习。

   最近还有个就是MMC还有个APM2和海盗了。海盗需要折腾,apm还在继续中,mmc刚出道。
   而且低端控模块化,很多东西大家可以自己去买,比如mwc和玉兔都有很多网友自己买第三方,这个真是折腾的精神了。
          ( 神贴,省钱60%!打造兔子飞控全套第三方配件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4055&highlight=%B5%DA%C8%FD%B7%BD

   还有一种是diy飞控,可见模友帖子150元,
  (用模块DIY开源四轴飞控玩四轴主贴更新完毕!现在是答疑时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6281&highlight=150%D4%AA
   可以试试,我正在尝试,不过屡败屡战。呵呵,,,

  有一点我是要特别嘱咐,就是目前来说,低端控的主控是经得住考研的,额外的功能目前来说还不是十分成熟,不知大家是否记得年初那段血雨腥风,我就说过gps之类的低端还不成熟,结果本人被好一个狂喷啊,目前使用过低端gps都自己明白了,否则不会在近几个月掀起了naza热,所以建议大家,主要飞飞低端控的主控,额外功能,可以再等等,买不买?可以买,但是不要给予太大的寄托,甚至不要用附件去做冒险大巡航,超视距,超高度飞啊!低端还是需要时间的。卖家主要是卖东西,这个社 会,无需多解释,我的话你信也罢不信也罢,自己会慢慢去验证。

  这几个结合有个特点就是如果你希望机器花样多一点,比如什么无厘头,定高,还要gps那么你选遥控器要提前做打算,免得买少了。
还有一点是,很多飞控都是经得过模友用的,所以设备到手,除了本身设备硬伤,我们都该好好发挥设备的潜力,用心去飞,而不要做个暴躁的,不懂还爱闹腾,甚至做个飞控派别的政客,没意思的。设备在手,不如把技术练好,那才是王道,虽然我这句话说了也是白说,但是还啰嗦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占楼连载,管理员勿删帖
 此地无银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不错,有心思,期待下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地无银

 三百两,能买个naza了

网友:
用心的帖子 赞一个

楼主:
 头疼,明天再更新吧,天热,休息下,呵呵,,,

网友:
小屁孩的经验真多 顶你一下

网友:
顶一顶吧,大热天的,写这么多太不容易了,叫你出去飞都不去,哈哈

网友:
顶到首页,这样就不用重复并频繁回答新手的千篇一律的小白问题了

网友:
不顶不行啊,早出来我们也少走一些弯路,少花米。

网友:
真感谢楼主了,这么热的天还码这么多的字,比工地的工人还劳神费力的.顶-------------------

网友:
我买了AQ50 D pro,用了近一年了,,从来没有想楼主这样的思考过所有问题,,看了楼主的帖,,让我再次回到了零八年刚入模时对航模设备的那种仔细思考。。。,,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