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烙铁头很容易氧化?

楼主(2012-07-26):
为什么我的电烙铁头很容易氧化?
往往是没用几次就变黑了,大家都是怎么用的?

网友:
普通的紫铜头是很容易变黑的,加个调压装置,不焊东西时将温度降低。或者换个耐温头,但焊起来沒那么爽。

网友:
我也是,上次4元一个头,没焊几次就黑了,
下次把温度调低点试试,
实在不行就买二手白光头了,
不知道用铜的车几个烙铁头用用如何

网友:
如果不是恒温的,就容易发黑。

把端部均匀地上一层锡,会好些。

网友:
标题

加个二极管,用电褥子开关就好用,还是挽白光好用。

网友:
1、温度不能过高,最好不超过350度。
2、用完后关电之前,不要擦干净锡,相反要多留一点锡在烙铁嘴上,防止氧化。

网友:
 缺少铁镍合金

网友A:
不要买纯铜头,现在几块钱也能买到镀合金的头。

网友:
头伸出一些:lovelines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纯铜头,现在几块钱也能买到镀合金的头。

你的头像,清秀靓丽 与众不同!

网友B:
烙铁头温度过高所致,加个调压开关,普通照明用的那种几块钱调压开关就可以。调节到能温度刚好能焊接,又不会超温,这样烙铁头基本不会黑,管你是不是紫铜烙铁头。

网友:
1、加热闲置时间太长、
2、如果大功率使用尽量不要使用纯铜电烙铁头、
3、不用时,头子要上锡保护、
4、使用过程中,如果不易上锡,或者黑色物质较多时,在湿润的毛巾上擦下会好用很多,或者在醮水的高温海绵也行。

网友:
各位大侠,电烙铁头是要养的,新买的电烙铁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要用最好的焊锡挂满锡,蘸上最好的松香烧一烧,保持一段时间,这叫养。然后使用,使用完毕再挂满锡放到一边自然冷却,以备下次使用。不可把洛铁头上锡用光后放置。
    要想烙铁用的顺手,只能用来焊锡,如果想焊塑料或其他的,最好是再买一把其他的烙铁。
   已经变黑的烙铁头,用钢锉或磨刀石砂纸打磨干净氧化层,露出紫铜来,然后蘸松香、挂锡保养。

网友:
关键是开苞后的第一次保养。

网友:
15楼正解。我的师傅也是这样教我的。 蘸松香、挂锡保养

网友:
学习了,我的电烙铁也是这样保养的,只是有时不记得了才会变黑

网友:
多谢15楼指教,这下我学会了,我的烙铁头也是老是变黑

网友:
10年前2元买了根6MM。70MM长黄铜棒。。。。手电钻加角磨机。现在还在用。

网友:
待放时沾水海绵来搽烙铁头,后挂上老锡,放一边,用时再沾水海绵来搽烙铁头老锡。
少用助焊剂,用助焊剂后马上沾水海绵来搽烙铁头。

网友:
铜头是很容易氧化变黑的,属于淘汰型产品了,现在基本上都用合金头,黑了用带水海绵搓搓就好,。

网友:
是的铜头的还会被吃掉

网友C(2013-05-19):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温度过高所致,加个调压开关,普通照明用的那种几块钱调压开关就可以。调节到能温度刚好能焊接,又不 ...

什么是调压开关   要装在哪

网友:
现在的烙铁头,不会存在你说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调压开关   要装在哪

就是常用的调温电烙铁,也就是调压,我是买的成品,

网友:
刚听说,还有黄铜烙铁头。
加什么开关都不行,烙铁当然是闲着的时候多,买那种外面包合金的头,非常好用,加开关不如买恒温烙铁,20-60不等,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