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S锂电改4S锂电

楼主(2012-07-26):
求助,3S锂电改4S锂电
我一堆性能比较好,电压也比较均衡的3S锂电,但是新飞机要求4S锂电,我想直接改,分拆开来,重新焊接换平衡头,先请教大侠们,这样改造可行吗?对
电池
影响大吗?
如果可行,那么改造需要注意什么?另外,成都有能改造焊接锂电的朋友,或者认识可以改造焊接锂电的地方吗?给我说下,QQ460950318,感谢感谢

网友A:
容量相同,C数相同,品牌相同的电芯性能接近,可以改的。焊接注意不要短路。

网友B:
性能比较好,电压也比较均衡,但不代表内阻接近,如果电池每片的内阻相差太大,组和后在多次大电流放电下可能出问题。建议买个电池内阻测试仪(一乐社区这个去年较火)测试后再组。

网友C:
完全可行

网友D:
各种S各种P经常改来改去的路过。
通常高S往低改容易,因为是减法。若做加法,要确定加上去的一片至少不比原来的几片弱。 否则大负载时电压跌落全加到此片上,后果不言而喻。

网友E:
 ,既然你写了这个帖子,我劝你还是不要自己改的好,起码也要找个电器维修铺子让有基础的人帮你改,这样比较好

网友F(2012-09-07):
不是很建议改
我建议的方式是 少量高性能电池(根据飞机型号,每种2-4组足矣)
充电站 外场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