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我看看这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2-07-26):
·

回收站淘到的,10元,用料和做工看上去很不错,2个厚厚的大铝块。
好像是液压控制的,这几个东西原来是装到一起的,到家后拆解开的。
液压的部件有个光轴,行程约10CM.

怎么还有磁铁磁极的标志?
·

网友A:
汽缸或者油压缸。看看漏不漏油或者气
看样子原来应该是一个工装上面的。

网友:
10元值了

楼主:
不漏气,手指轻轻堵住右边的那个孔,活塞就动不了了。
另,抽动活塞时,能听到里面清脆的簧片弹动的声音,
应该是油压的,拆解前带一段软管,里面都是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缸或者油压缸。看看漏不漏油或者气
看样子原来应该是一个工装上面的。

老板说是卷烟厂的包装机上拆下的。

网友B:
康茂盛气缸啊。。。

网友:
气缸,磁极标志是说明内部活塞有磁性环,外部可以使用磁性传感器检测气缸位置,瞎猜的。:loveliness:

网友:
磁极是位置传感器。。。

网友:
biaoshi 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茂盛气缸啊。。。

·
这里高人真多!

网友:
学习一下,最近也遇到好多不会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