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用不用维宏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7-26):
请教,雕刻机用不用维宏卡,有什么区别?

楼主:
维宏卡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维宏卡是硬件输出信号,相对于Mach用软件模拟稳定很多。
不对请轻拍:loveliness: 。

网友B:
用USB CNC 数控卡,接笔记本用,方便,适合新手用。

网友C:
自己研发的 USB卡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D:
简单来说就是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的驱别。
比mach来,维宏操作更符合国人,mach设置比较繁琐…
维宏三轴d版便宜,但上多轴就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