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西达(电机、电调)PK郞宇(电机、电调)同样型号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2-07-26):
请教:新西达(电机、电调)PK郞宇(电机、电调)同样型号区别在哪里?

网友A:
朗宇 价格贵一点  样子好看一点 做工好一点 效率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 价格贵一点  样子好看一点 做工好一点 效率高一点

好的,学习了............

网友B:
新西达并不是商标和品牌,同样的XXD,有N多厂家,N多个版本,价格也不一样,是个山寨品牌。

网友:
性价比都 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西达并不是商标和品牌,同样的XXD,有N多厂家,N多个版本,价格也不一样,是个山寨品牌。

噢,是多家山寨品牌.

网友:
xxd的电机其实不比朗宇a系列差,我买的xxd声音小,震动小,比angel好

网友:
XXD就像450直升机一样,是多副厂的品牌!!!

网友:
主要是铜线和硅钢片的区别,用的好,效率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