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指教好淫40A电调怎么设绶启动,450机,。

楼主(2012-07-26):
求老鸟指教好淫40A电调怎么设绶启动,450机,。自己配的鸡鸡,电调说明书全是鸟语不懂,。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就算设定了 也没亚托的 35X 那么明显的缓启动。

网友B:
好赢官网下中文说明书啊

网友C:
功能是有的,就是效果很垃圾而已,我是用设定卡弄的

网友D:
如果是飞腾系列电调,缓启动是可以设置的,但是效果和没有差不多,没必要费劲了。如果是铂金系列,缓启效果就比较理想了。去好盈官网找找,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E:
网上有中文说明书……
好盈的缓启动=没有

网友F:
http://www.hobbywing.com/uploadfiles/sx/file/Manual/HW-01A-PL.pdf
这是中文说明书的地址,按照设置就可以。

网友G:
看说明书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如此``

网友H:
亚拓35A的缓启动效果是很明显的,好赢的设置超柔缓动效果也就一般一般

网友I:
好盈的飞腾系列的缓启动还是不错的,只是线性差一些而已,一开始快了点,到全速又慢了点,但并不是那么不堪,安全性已经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