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电机问题求解,急

楼主(2012-07-26):
20号刚买了个蝎子电机,切3D飞了一个起落,下来再飞机身就狂抖,不能正常飞行,这几天仔细检查了机身的配件,一一排查,最后发现是电机本身的空转就振动很大,拆开后发现转子里面有个异物,估计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产生额振动,但是有不敢确定,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谢谢!

网友A:
兄弟,那是配重用环氧树脂,没这玩意儿震的更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那是配重用环氧树脂,没这玩意儿震的更厉害

楼上正解,这个看上去应该是平衡用的。你电机不平衡,建议找找原因,是不是还有一块平衡的重物掉了?炸鸡过?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2221系列吧?工作转速很高,不平衡就跪了。各种原因都找找,蝎子的电机出厂应该是平衡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