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第三方CF+第三方GPS 找星正常可是GPS不好使(醉酒),问题已经解决(带教程)

楼主(2012-07-26):
玉兔+第三方CF+第三方GPS 找星正常可是GPS不好使,定点时,会向一个方向飘几十米,要手动把飞机拉回来,不拉回来可能会一直飘去。是兼容问题吗?刷了N次固件情况一样,也试了二只玉兔,当然,二只兔子都用第三方的CF。试GPS时CF功能正常。。。

可能有人会骂我。可是省了60%的钱。我还是受不了诱惑尝试了。
CF模块和超声波全是第三方的,除了GPS.其它都可以爽飞。。。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a5696530。
方法看下边的图片,看那个圆点.和机头的位置规律.具体难表达。

网友A:
我用官方的东西,假如出现这种问题时,我会直接找兔子售后,技术会给我详细的解答。

这个钱我认为不能省。再说了,这也是支持人家以后开发出更好的东西来给大家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官方的东西,假如出现这种问题时,我会直接找兔子售后,技术会给我详细的解答。

这个钱我认为不能省。再说了,这也是支持人家以后开发出更好的东西来给大家玩。

都去买第三方,兔子没钱给工人发工资,大家没有新固件可升了。

网友:
这点钱,真没必要省,,,,

网友:
  这就是非官方的差别!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测试我地方不要有楼房或者不开阔的地方!   只要满足这个!gps信号稳定! 肯定是能定住的!只是精度 5米范围把!

网友:
 ~~楼主看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可是用了一样的方法也未能解决。

网友:
看看你的第三方CF 是不是和原版的有90度的误差,有的话,根本顶不住,

网友:
估计是没调好  CF  GPS只是发数据的  算法都在兔子程序里面     个人觉得   还是多检查      不过我除了GPS是第三方的   其他都是兔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很懂。只知道不接GPS时。CF功能很完美

网友:
楼主你用的可是UBLOX-6啊!除非买到的GPS是REMARK的,不然你不必怀疑你目前的GPS性能会比所谓兔子原版的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只知道不接GPS时。CF功能很完美

不接GPS时候CF功能不影响,接上GPS飞控需要确认东南西北,角度有问题的话,GPS会越漂越远,并且速度越来越快!我当时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这个问题了。请教解决方法  非常感谢

网友:
CF需要转接,因为这个版本和原版的CF有角度差,

楼主:
:loveliness: 现在爽飞了。200块钱以内就可以搞掂GPS和CF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