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有懂电锤电容的吗告诉我一下要不我的宝贝就废了谢谢

楼主(2012-07-26):
我的电锤是HILTI喜得利前天开关进水了电容烧了想配个请教前辈指点一下220V2A400W50HZ别的就不懂了电容上没字了给看看是多大的能不能代替。毛病是一开就掉闸。电机是好的

楼主:
电容和开关的图

请前辈帮帮我吧谢谢。

网友:
电锤不是用碳刷电机吗?为何会有电容?难道是并联在碳刷上消火花的电容?

楼主:
看看这种电容是运行电容吗?还是叫别的?

楼主:
中间那颗红线和电机定子外皮接好像是接零。

网友:
拆开扔掉不用就是了。

网友:
此电容是吸峰电容也是消除火花的把他拆掉即可
电机送电跳闸应该是电机有接地的吧用摇表测量一下即可知道

楼主:
我把他拆了就好了谢谢。你能估计电容是多大的吗电机是220V.4000W.3A.50-60HZ.

楼主:
DU对不起写错了是400W

楼主:
修好了

大家看看我的宝贝喜利德TE12

楼主:
我还有一把是喜利德TE15

我还有一把是喜利德TE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