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区分铬锆铜跟紫铜吗?怀疑被骗了

楼主(2012-07-26):
前几天到TB买一条铬锆铜,打开一看后从颜色上看既然跟我以前买的紫铜没什么差别,问了卖家说正品的铬锆铜跟紫铜是一个颜色的,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辩别紫铜跟铬锆铜?
长的那条是铬锆铜,短的是紫铜

楼主:
来多几张照片

网友:
上床就知道了undefined

楼主:
开料时是用角磨机磨的,好像没什么感觉到硬度跟紫铜的区别

网友:
硬度应该不同吧?找把锉刀锉下?我也想在淘宝买铬锆铜呢,希望这贴能找到鉴别的方法

网友:
这家老板也是,怎么不找个跟紫铜不一样颜色的铜棒呢

网友:
除了硬度,外观上真的好难区别

网友:
用在点焊机的电极上试试,普通紫铜不耐用,铬锆铜耐用

网友:
我也买过一根,也想知怎分真假

网友A:
我只知道楼主是打五笔的,呵呵。

网友B:
比重不一样。查表算一算体积。称重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楼主是打五笔的,呵呵。

这都给您看出来?哈哈,打错了的字我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次确信 是神坛~~过路的,打酱油的个个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
和紫铜对划

网友(2012-12-29):
引用 网友B:
比重不一样。查表算一算体积。称重便知

    亲,我刚拿了两只同样规格的紫铜棒和铬锆铜棒,称了下重量,只相差0.01啊,密度都差不多啊

网友:
听声音,丢到地上就知道了区别了!

网友:
铬锆铜和紫铜在硬度上区别不大,主要是耐电腐蚀,熔点比普通紫铜高,一般多用作点焊机的电极(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