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12-07-26):
正序浏览
问个弱电的问题:是不是伺服
电机
有驱动通电就能控制转速和正反什么的,不用外接什么了吧?

网友A:
通常的驱动界面接口,即从控制器出来,到驱动器这一段,都是“ 脉步式”,即一个脉冲走一步。另有一根线控制方向。只要把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换成伺服驱动器和相应的伺服电机(直流或交流,功率,编码器线数,电平)就行了,说明书上会给出配置方法。

楼主:
那就行了,看看有控制器不

网友B:
外接个脉冲发生器就行,简单的可以用NE555电路

网友C:
一般伺服驱动器有点动功能用面板按键就可以控制转不转,
伺服主要功能是用脉冲控制旋转转的角度,另接控制器的

网友D:
直流伺服电机 加直流电 就可转 交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