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床上用动力头磨出的工件平面怎么成这样了?

楼主(2012-07-26):
在车床上用DIY的动力头磨出工件平面,前几天还行,今天磨出的平面就成了这样,怎么调都不行 我看怎么调都不行,就拿了一个小的工件磨了一下,结果好好的 昨天磨的同样大小的工件平面就平平的,

楼主:
昨天和今天磨的同样大小的工件平面对比: 一个平,一个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我立即换了一个工件,磨出的平面就好的,难道换一个就不颤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立即换了一个工件,磨出的平面就好的,难道换一个就不颤了
然后再把刚刚像狗啃一样的平面的工件换上去重新磨,怎么磨平面还是像狗啃

网友B:
共振,原来的纹路就是震源,砂轮反转就可以了

网友C:
材料硬度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硬度不一样吗?
材质一模一样,那个对比的不但材质一样,尺寸大小都一样,邪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振,原来的纹路就是震源,砂轮反转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砂轮转向一样,磨另一个工件平面就是好的?然后再把那个不平的工件装上重新磨,还是不平?

网友:
应该是床的刚度低,第一个的时候砂轮锋利,没问题,第二个的时候砂轮钝了,所以受力大震动让刀,修修砂轮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振,原来的纹路就是震源,砂轮反转就可以了
砂轮方向不变,卡盘反转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材质一模一样,那个对比的不但材质一样,尺寸大小都一样,邪门了

我是不懂看火花。会看,磨的时候看看飞溅火花是否一致。
我是笨办法,拿东西划下表面看看

楼主说的意思是:ABC 三个相同的加工件,加工方式一样顺序加工。A和C能出活。B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懂看火花。会看,磨的时候看看飞溅火花是否一致。
我是笨办法,拿东西划下表面看看

楼主说的意思是:ABC 三个相同的加工件,加工方式一样顺序加工。A和C能出活。B出问题。
是的啊

网友D:
请问楼主的动力磨配用多大功率的电机?交流?直流?转速? 我最近给车床动力磨配电机,搞了个缝纫机电机,好像有点功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的动力磨配用多大功率的电机?交流?直流?转速? 我最近给车床动力磨配电机,搞了个缝纫机电机,好像有点功率小了。
我的很大,直流2.2千瓦,特别有力,转速1200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很大,直流2.2千瓦,特别有力,转速1200
我说的是车床电机,哦,您问的是动力头电机?我的是400W的电磨直接夹在动力头的屁股后面,力矩没有丢,转速24000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车床电机,哦,您问的是动力头电机?我的是400W的电磨直接夹在动力头的屁股后面,力矩没有丢,转速24000
加工工件效率不错

网友:
我感觉这是标准的“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车床电机,哦,您问的是动力头电机?我的是400W的电磨直接夹在动力头的屁股后面,力矩没有丢,转速24000

谢谢,24000这么高的转速,砂轮能吃得消吗? 我以前买过那个19元的德昌小电机。号称1万转300W功率,我担心转速过高了, 我是用100直径的砂轮。

网友B:
就好像钻孔钻成多边形了,再就很难修得圆了。

原来的纹路就是震动形成的,纹路的形状很均匀,就是初始一堆的振动引发了机床的共振,因此形成了均匀的纹路,你继续磨的时候,均匀的纹路就是一个震源,还会引发机床的共振,而且这两个频率还是一样的呢,所以呢,调整车床主轴或者砂轮的转速,或者其中一个反转,就不会顺着原来的纹路走了,没有震源,就不容易引发共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24000这么高的转速,砂轮能吃得消吗? 我以前买过那个19元的德昌小电机。号称1万转300W功率,我担心转速过高了, 我是用100直径的砂轮。
1:我用的是直径小的砂轮。2:电磨转速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好像钻孔钻成多边形了,再就很难修得圆了。

原来的纹路就是震动形成的,纹路的形状很均匀,就是初始一堆的振动引发了机床的共振,因此形成了均匀的纹路,你继续磨的时候,均匀的纹路就是一个震源,还会引发机床 ...
 大少高见,今天我迫不及待的去试了,主轴反转,问题解决 ,在此首先感谢大少,感谢各位坛友,感谢中 国电信宽带(没有它我上不了网,请教不了问题),感谢。。。。。。。

网友:
JJ钢性不够吧

网友:
纹路挺好的,我也试试看得不得这种纹路

网友:
共振道理,砂轮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