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摇杆20%左右舵机就到最大行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07-26):
新装的小姨子,推油门摇杆正常,舵机反应很线性。但是升降和副翼摇杆就是打摇杆行程20%左右的舵量舵机就到最大行程,这个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呢?有高人回答没。斜盘类型选择120度的话升降副翼就正常了。但是小姨子斜盘要求普通模式啊。

网友A:
应该无副翼都是这样吧,类似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无副翼都是这样吧,类似锁尾

我设置的循环螺距是8度,这样打一丁点摇杆就8度了,不得死人啊,操控不了啊。

网友:
打一下回一下就好了 一直打着那里会一直斜的

网友:
只要三轴补偿正确,
敏捷性调低点放心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装的小姨子,推油门摇杆正常,舵机反应很线性。但是升降和副翼摇杆就是打摇杆行程20%左右的舵量舵机就到最大行程,这个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呢?有高人回答没。斜盘类型选择120度的话升降副翼就正常了。但是小姨子 ...

你都没有仔细按照调机步骤来设置。在斜盘舵机极限页面,你可以减少副翼和升降行程极限值来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
楼主估计是第一次上无副翼,这个和锁尾是一样的,打方向没有检测到转动就会一直慢慢的到最大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