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飞两分钟没电。。。。。正常吗?

楼主(2012-07-26):
MCP原装有刷电机电调,飞2分钟左右电压3.75,电机巨烫。。。。螺距比出厂时候降低了点。。。。有什么解决方法吗?研究了这么还是不明白D7菜单是怎么一回事。。。。。不习惯这种菜单哦  还有直接调节油门螺距等曲线也可以有反应,那个调机模式是怎么一回事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换无刷吧,电机太热了!
D7慢慢看说明书,用用就习惯了,D7够用!

网友:
原廠 ..是這樣的了, 再好也不過3分鐘就軟了
250mah 的電池太小了
至於電機, 沒20~30分鐘休想他再有力量. 就算冷下來磁力也得等回氣

新的定速電調及 12000kv 電機 +7mm 尾巴套裝
再來 400mah 電池
可一步到位

网友:
 电机不行来

网友:
MCP 的通病?
现在飞GCP ,400maH 可以飞7分钟,但是中途休息一会,电机热。

网友:
华科尔的官网上应该有DEVO7的说明书。如果是电机的问题,电池电压怎么会两分钟降到3.5V呢?请楼下的朋友回答

网友:
原厂MINI CP 可以飞4分半~不至于3分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MCP原装有刷电机电调,飞2分钟左右电压3.75,电机巨烫。。。。螺距比出厂时候降低了点。。。。有什么解决方法吗?研究了这么还是不明白D7菜单是怎么一回事。。。。。不习惯这种菜单哦  还有直接调节油门螺距等 ...

网友:
标题

同样,我的不带头罩,悬停最多三分钟,电机巨烫。等坏了换无刷

网友:
应该是马达挂了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了,还有想请问一下设置模式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
你找我的舊貼吧...有devo 7 的設置

网友:
我用gcp的电机飞mcp,可以飞7分钟啊。

mcp的电机那么差吗?建议你用gcp的电机试试看,我本来还想换mcp的电机的,这下不用想了。

楼主:
Gcp的有刷吗?可以直接使用?    12楼的帖子看过了,不过看不懂呀,谢谢了

网友A:
原厂的就是这样。什么都不改。2分钟就算极限了。把头罩拿掉。把电机上面的隔热胶撕掉,加个散热片上去。原厂电池可以撑4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Gcp的有刷吗?可以直接使用?    12楼的帖子看过了,不过看不懂呀,谢谢了

1,Gcp的有刷,Gcp的大齿,mcp的24ma电池,Gcp的大桨和尾桨。很稳,很轻松。

2,D7 mix开关打到2位置就是调试模式,当然这个位置陀螺仪要设置为<50%。这个时候三轴陀螺仪不起作用,可以用来调平衡,但是千万不要起飞。

3,D7的螺距直接进入 PTCRV里面设置,一般可以调整L点和M点试试效果,这样的小鸡鸡螺距也测量不好,只好试试了。

网友:
还是无刷不错。。

网友:
残热渣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cp的有刷,Gcp的大齿,mcp的24ma电池,Gcp的大桨和尾桨。很稳,很轻松。

2,D7 mix开关打到2位置就是调试模式,当然这个位置陀螺仪要设置为<50%。这个时候三轴陀螺仪不起作用,可以用来调平衡,但是千 ...

谢谢了,晚上回去试试,调平衡具体是什么的平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晚上回去试试,调平衡具体是什么的平衡呢?

比较粗略的调整方式是:

将遥控器的mix开关拨向2,飞行模式开关拨向2,拔掉飞机上两个电机的接线,通电,对频后接收机指示灯红绿交替闪亮,将遥控器油门推到50%,此时每个舵机都应该是水平的,十字盘也应该是水平的,将主旋翼向后,两片能对齐。

详细的调整方法请参考高手的文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9299

网友:
GCP 電機 問題是 更沒力, 長氣有什麼用...
mcp 本來用個強磁馬達很好, 就是不知這個馬達極費電, 熱量也驚人, 驚人到自己過熱退磁
所以說 飛3分鐘你沒20分鐘也飛不起第二次.. 要是硬來, 根本沒力, 想番必炸...

當然, 一步到合 改無刷了吧

數據上我那篇文章 已經很清楚. 怎去調問問身邊高人, 文字上很難說得明白.

网友:
到底说的是MCPX还是G-CP,因为我的是FBL100,原厂的配置和MCPX是一样的,有刷电机,无电调,直线舵机,300MAH电池,刚开始的时候个个电池五分钟悬停i没问题!飞到尽哦!但是无电下降的时候,尾巴绝不会先跑偏!是跟着飞机慢慢下降的,很稳定!现在是小小航线四分钟才显下降情况!还带上下暴力升降!难道是华的带壳舵机耗电量大?G-CP可只有35克啊!(本人无此机型不知实际情况),FBL100有50克以上!而且我的机在原配的有刷电机下,连飞12电,人都喘气手发抖,电机都没有一点下降的情况包括尾电机,尽管电机很烫!可下次再飞,都好好的,电机没有一点下降的趋势!特别称奇的是尾电机也是好好的,只是起动时稍有迟纯!多加点油门起来后便没问题,只要不使尾电机停转就不影响飞行 1~2分钟是不是应该是改无刷后的情况啊?这我倒真是不清楚!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就是这样。什么都不改。2分钟就算极限了。把头罩拿掉。把电机上面的隔热胶撕掉,加个散热片上去。原厂电池可以撑4分钟。

也太夸张了。。。我的是350电池,M5无刷, 7mm,前几天因为电调问题,我换上有刷飞了会儿,身上还背着个电调因为胶水粘死在接受上了,都飞了3分半。电调增加重量还耗电,如果没有这些累赘,6mm尾电机,则么也不止我这3分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太夸张了。。。我的是350电池,M5无刷, 7mm,前几天因为电调问题,我换上有刷飞了会儿,身上还背着个电调因为胶水粘死在接受上了,都飞了3分半。电调增加重量还耗电,如果没有这些累赘,6mm尾电机,则么也不止我 ...

350的电池和原厂240的电池续航能力差别很大。 而且你住的地方不热,电机发热没那么明显。华科尔的视频一般都选择冬天拍也是有原因的。我现在已经改成官方的双无刷了。锁尾和原厂的空心杯一样。悬停手感几乎没差别。动力感觉比原厂电机强一点。尤其是突上突下的表现要比有刷强的多。电调发热比较明显。电机温度不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夏天飞机稳定性,续航都会比非东北那样的冬天差一些,夏天小机3d同样300mah的电池,最多2分钟就下来了,16度的空调体育馆里飞能到两分四十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的电池和原厂240的电池续航能力差别很大。 而且你住的地方不热,电机发热没那么明显。华科尔的视频一般都选择冬天拍也是有原因的。我现在已经改成官方的双无刷了。锁尾和原厂的空心杯一样。悬停手感几乎没差别。 ...

这个分析的有说服力……

网友:
电机有问题吧

排查下

网友:
昨天X少才回答我的,说不正常 ,他还说有刷最少也可以撑得过5分钟(除非你的马达快挂了)我的也只能飞3~4分钟,然后就软了,,我的马达已经用了100多个电了,不知道还能用多少电